高手看下这个电路,电压检测器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8-03):
不能传图吗

楼主:
电源用的HT7050,当VIN端电压小于5V时,VOUT输出低电平,LD1亮,电池有电的情况下,VIN端一直6V,VOUT输出高电平LD1灭,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根本不对,输出端是方波信号,输入端5V左右,但是波形纹波特大,应该就是HT7050的问题,因为6V电源滤过波了,别的地方波形都很好,高手解决下电路怎么改啊,还有别的电压检测电路吗,发下谢谢了

楼主:
咋没人回答啊

网友A:
注意参数Vhys。另,电池的内阻要考虑在内

网友B:
你这高电平是多少啊,不是5V吧?那你发光二极管就有可能不停的导通截至产生纹波吧
可以用电压比较器检测

楼主:
高电平6V

网友B:
是不是自激了啊,你那电容是不是按datasheet中取的值?

楼主:
是电源的问题,电源纹波太大了 哎

楼主:
电源是给逆变器供电的,直流6V,转换成交流180V,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纹波吗,电容的效果不大

网友C:
看不懂,7050输入端最大也就是5V吧,再有点误差,可能还不到5V

楼主(2010-09-15):
解决了,都自己解决的,这个论坛到底行不,没人说话都,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