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自动补0啊

楼主(2010-08-03):
请问下 我有个unsigned long 型16进制数 怎么自动在左边补0啊,PIC C里有没有类似 VB中Format这样的函数啊 ?不然怎么做啊 大家给点思路啊

楼主:
我原来的数 比如说 0X123 不满8位  现在要补5个0  ,变成0x00000123 ,大家明白了吧,不知道怎么处理啊

网友A:
为啥要补?本来就是0x00000123
编译时编译器会分配long型的长度给该变量,初始化或赋值时该变量就是32位的,每一位都有值0或1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0X123的前几个字节是什么东西啊???不是零难道是一。如果是1的话那还是0x123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是俺自己理解有问题 呵呵 的确想晕了 谢谢 搞定

网友C:
强制类型转换(uint32_t)0x00000123

网友D:
若是屏蔽高位,用与运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