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电机转速的疑问

楼主(2010-08-03):
(无正文)

楼主:
电风扇里的那种电机是怎么工作的呢?电压控制转速??

网友A:
此帖宜发技术版面。

楼主:
能否麻烦maychang 老师帮忙把帖子移动到技术版面!

网友B:
这个只有本栏目的版主或系统管理员才有转移的权限。

楼主:
各位前辈有 用电压来控制 电机转速的 电机吗?

网友C:
除了步进电机,无刷电机之外,
一般交流电机,直流电机都可以用电压来控制电机转速的。

网友A:
我倒是想问问楼主:“想用电机做一个斩波器”,是什么目的?
用固态器件做斩波器,不是更省事?

楼主:
是想用电机的扇叶转动时斩断红外辐射源

网友D:
直流电动机和有换向器的交流电动机都可以。

网友A:
哦?
那么楼主要对电机调速,目的是改变斩波频率了?
步进电机转速可以大幅度很精确地调整,但总的来说步进电机转速不高,而且低速时往往振动较大。控制步进电机转速,是使用脉冲序列,给步进电机一组有序的脉冲,步进电机转一步(一个确定的角度)。既然已经有了确定频率的脉冲,那就不一定使用步进电机,只要是可以改变光线方向或吸收的元件都可以用,例如振动镜。
小功率直流电机现在一般是永磁电机,例如汽车上的雨刷电机。这种电机只要改变两端电压即可调速。但这种电机的转速与端电压并非严格成正比,要得到准确而且稳定的转速需要加入反馈调节。当然,对转速(实际上是斩波频率)准确性和稳定性要求不高时可以不加反馈,开环使用。

网友A:
用电信号控制光线通过或不通过,还可以考虑液晶。但不知道楼主要求多高的斩波频率,液晶是否能够达到。

楼主:
公司主要做火焰探测器的,这个项目是做燃烧炉的,就是用斩波器,模拟黑体辐射,来产生10-16Hz的间断辐射。需要电机的频率很低,就是10-16Hz左右,步进电机貌似比较贵,普通电机能做到那么低的转速吗?

网友A:
13楼:
要转速低,用减速器就是了。
汽车上的雨刷,一秒钟才动不到一下。
市场上有伺服电机(带齿轮减速),每秒1转的也有。

楼主:
最后选择了韩国的km3448a 带减速器的,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直流电机的转速和电压是线性关系吗?选用电机是900转/分  能调整电压达到300转/分 吗??

网友E:
如果不太注重力矩的话,带减速的电机未必就比步进便宜,而且可能还要贵不少。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直流电机的转速和电压是线性关系吗?选用电机是900转/分  能调整电压达到300转/分 吗??
引用 楼主:

无论是不是线性关系,你都要引入反馈来控制,否则负载的任何变化都将引起转速变化。
只有步进电机才是可以开环控制的,直流电机调速,要获得稳定必须是闭环的

楼主:
请教18# :    普通电机怎么进行闭环控制呢?

网友F:
请教18# :    普通电机怎么进行闭环控制呢?
引用 楼主:

方法很多,叶片两边加光电对管是其中一种

网友E:
请教18# :    普通电机怎么进行闭环控制呢?
引用 楼主:

呵呵,光电编码器,霍尔传感器,同步测速电机等等不都可以吗?

做燃控的啊?有一个上市公司做燃控的,好像是创业板把,呵呵,水平其实臭的一塌糊涂,骗投资人的钱啊。。。

楼主:
我的这个项目是没有处理器的啊!对电机的转速精度要求不高的,呵呵,只要当前电压下的转速不要偏离太大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楼主:
to 21#  对啊,公司买的一个燃烧炉子,烂的一塌糊涂,居然还卖10000多,纠结中~~~~

网友E:
加个简单的处理器也许是成本更省的方式。

楼主:
多谢ls :不过没有这个必要啊 ,对转速精度要求很低的。

网友G:
。。。单片机也有便宜的。

楼主:
既然大家都建议,那就用个单片机也无妨,配合接近开关,闭环控制该直流电机,精度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