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a ad

楼主(2010-08-03):
各位大师们我做AD的时候出问题了在此向各位请教了:
参考电压是3.3V单片机也是3.3V供电的。
3.3v对应的结果是0x3ff
0v对应的结果是 0x00
可是在0v和3.3v之间的电压转换结果和理论值差别就很大了程序是官方历程,电压很稳定!

网友A:
是不是转换处理不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