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0-08-03):
各位大虾  我在制作一个红外通信  我的发射端是通过单片机的串口直接连接到FPGA的某一个口  然后和FPGA内部产生的38KHZ一起通过一个与门后输出  并连接到一个红外发射管  然后我用的接收端是HS0038   但是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无法传输数据  用万用表测量发射端TXD电压 永远是高的  我不是很了解串口发送数据的方式  但是我以为是高地电平的装换 还有我的38KHZ是可以接受到的  但是接入串口以后就不行了  串口波特率是9600

楼主:
大早上发帖  没人么?  还是没分数。。。

网友A:
TXD恒为高说明根本就没有数据输出,检查串口发送程序吧。顺便一说,楼主在2楼所言不是论坛求教该有的起码态度,请自行处理。

楼主:
哦哦  不好意思哈  主要是太心急了

网友B(2010-12-11):
红外通信用串口波特率只能到2400,你的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