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高压测试

楼主(2010-08-03):
安全测试中,开关电源要通过高压测试,设计中主要涉及哪些?

网友A:
楼主说的“高压测试”是指工频交流输入与直流输出端之间以及工频交流输入与外壳之间的抗电强度吧?
设计中注意所有可能承受测试电压处的绝缘,例如变压器的各绕组之间,电路板上导线之间,光耦的一次二次之间,功率管散热器与结构件之间,等等。

网友B:
这要看你的要求,不同认证中的高压测试标准都不一样。

网友C:
要看你的设计要求了, 主要一般是3000VAC,对地是1500VAC,医疗电源就严格多了,4200VAC,而且对漏电流很严格。一般都要设计成无Y的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说说为什么对地的高压为什么比较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