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同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就是中断存在的意义么?
如果串口只是用来烧编号,那么可能就只用一次或者很少使用,把串口通讯中断的优先级别设置的最高就好了。
别说,这个单片机木有串口中断啊,木有串口中断……

网友B:
单片机程序里面要是没有串口部分的话,就算你用电脑发数据了也没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