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经过功率放大器失真问题

楼主(2010-08-03):
我用fpga+da模块做了一个2k~10k的波形发生器,da模块原理图:

经过da模块输出的波形非常好,可是经过一台功率放大器输出后波形失真很严重,功率放大器输出后接的是100k和2k电阻的串联网络,用来分压的。
大概画了一下da输出的波形和功率放大器输出的波形,放大后的波形幅值在100v左右。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是阻抗匹配的问题吗,还是别的原因?
谢谢了

网友A:
看样子像功放输出饱和了,这么低的 频率不涉及到阻抗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功放输出饱和了,什么意思啊?

怎么再排查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B:
楼主:
既然失真发生在功率放大器,那就应该把功率放大器电路贴出来,而你贴出的是没有发生失真的部分电路。
“大概画了一下”的波形,没有横轴纵轴标度,那有什么用?波形必须知道幅度,才好与电源电压进行比较,判断是否如2楼所说功率放大器饱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消消气,频率是2-10k 幅值是+-100v,由于仓促所以没有画坐标。
功率放大器是一台设备,具体电路图我也不清楚。

不过参数我有,输出范围0-880vpp, 输入阻抗10k欧姆。
输出阻抗 1200/600/300 欧姆
输入信号电压0-5v

谢谢

网友C:
这个波形太有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侠,一点没意思啊,愁死我了。想要得到的是梯形波,可是放大后的,斜坡部分并没有失真,线性度还是很好的,就是高电平和低电平保持部分失真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B:
5楼:
既然功率放大器是“黑盒子”,那就要逐点检查了。
看看你的输出插口S3处波形是否与功率放大器输出波形相同。
2楼和我都以为你要的是正弦波。
如果你的D/A输出是良好的梯形波,插口S3处也是良好的梯形波,而功率放大器输出梯形的水平部分向下倾斜,那是功率放大器低频响应不够好。

网友D:
功率放大器“黑盒子”估计是个交流耦合的……

网友C:
估计是个交流耦合的
这个说法比较靠谱,毕竟信号中里面有阶段性直流成分。

网友E:
嗯,赞同9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大侠。
我刚才有测试了一下,正弦波完全不失真,同频率的正弦波,幅值也是一样的。
功率放大器名称是ml3860c 高频功率放大器,看样子真的可能是低频响应不好,我把频率提高一下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何验证呢,因为装置需要用功率放大器,如果这台设备无法放大,我就要自己做功率放大了,有点麻烦。
如果自己来做功率放大将幅值为5v以内的信号,放大到100-140v的样子,用什么原理来放大呢,负载对于功率要求并不高。

谢谢大侠!

网友B:
13楼:
如果是自己做功率放大器,那要看这么几项:
1、增益。
2、输出幅度。
3、信号频谱。
现在增益要求不高,电压放大20~30倍。输出幅度140V(未说明是峰值还是峰峰值)也不算太高。最主要的就是信号频谱了。
不过,若是最高到10kHz,那也比较容易。
参考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资料,尤其是所谓“高保真”放大器。你的放大器只要电源电压够用,一般没有没有太大问题,选择高耐压管子就是。

网友F:
你的AD输出没有再接个电压跟随器就接入功率放大了吗??试试AD输出后加电压跟随器??

网友G:
楼主是否需要进行相应的相位补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