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放电时间与电压转换问题

楼主:
U6是一个运放,U6_3接2.232V的恒压,U7_com经过一个模拟通道选择IC,250ms接输入电压(大于2.8V)充电,250ms接地放电,检测U8_3延时变低的时间来得出电容从充电电压放电到2.232V的时间,以此计算出充电电压!
能否用Vt=V0*EXP(-t/rc)求出V0!

楼主(2010-08-03):
大家有空帮帮忙啊,或给点建议!

网友A:
好乱啊!
楼主的意思是否要测量U7_COM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但不知道时间和电压的换算!

网友B:
感觉电路就不对,做个采样保持,直接ADC不得了?

网友C(2011-06-15):
可以用户运放加电容,加单片机做成adc,比较稳的,关键是电容要好的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计算出来!
但实际计算出来很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