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鹏LCD无显示问题

楼主(2010-08-03):
我们的板子用的是金鹏的OCMJ4X8B-1 LCD,这个器件是5v的。目前调试,背光正常,忙信号有反应。CPU为STM32的STM32103RB,是3V的。
和LCD数据线相连的PB口高8位为5v容忍的,且经过上拉电阻接到5v。
考虑到32位的CPU速度比较快,我在数据送到数据端口后,增加了延时,然后再发处理请求。并且发请求后,又增加了延时。
请求线置高后,LCD忙信号线变高。我再取消请求,亦即请求信号线置低。LCD忙信号线变低。
不过,无论如何,LCD就是没显示。而程序反复检查没发现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介于你的描述,  LCD 模块应该已经接受到数据了.
有没有可能对比度调节得不对, 导致有显示, 但因为对比度不够, 看不到.
RT1, RT2 之间的电位器好好调节一下, 如果不明白, 查一下液晶的手册.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居然是坐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