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复位后IO口的状态如何

楼主(2010-08-03):
我用的是LPC2294,对于某一个IO口而言,它复位后处于输入状态,我如果什么都不接,这事用万用表去测,读到的值会是怎样呢?
这应该涉及到IO口的硬件结构,有知道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是高电平吧

网友B:
看数据手册。。。

网友C:
DS上都有啊

楼主:
复位后处于输入状态

网友D:
TI的默认都是三态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