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发烫,怎么办?

楼主(2010-08-03):
这是用阻容降压实现的控制灯电路,78L05后面是遥控电路,当我用遥控器把灯点亮的时候,24V稳压管没什么温度,当把灯关了的时候,24V稳压管很烫,过不了多久就冒烟了!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A:
24V稳压管反了没?
反了的话LED不亮吧?
是不是LED亮的时候稳压管不工作,LED灭了后稳压管就工作了?

楼主:
没反,可以亮的,就是亮的时候稳压管不烫,用遥控关了的时候,稳压二极管就很烫。335 降压 限流后 电压188V 电流220MA左右

网友B:
稳压管是你这么用吗?超功率了

网友C:
你的R2+R3总共多少欧姆,你这么电路既没有工频变压器,又不像开关电源,220V的脉动直流直接到7805稳压,而且稳压二极管明显放反,电解电容正端是并联稳压管正端

网友D:
明显是反的

网友E:
1. 电路图中,稳压管是反的。
2. 开灯时候,功率主要耗在你的灯上,所以稳压管比较悠闲。关灯后,稳压管耗散功率比较大。建议增大R2,减少输入,或者其他方法耗散功率。

楼主:
谢谢各位了!本人还没有毕业,弄来玩的,可以控制!就是稳压管有点烫,15米内可以控制

网友F:
电阻R2的位置放错了,电阻R2应该放在和电容的后面,那样才能和稳压管一起用,起到分流的作用。否则,电容两端的电压直接加在稳压管的两端,这样稳压管会电流过大,会烧坏的。。。。

网友G:
稳压管不是应该工作在反向状态的吗?

网友H:
目测是反了,整流桥出来两正端为直流负,两负端为直流正。稳压管正向使用相当于二极管,等效阻抗很小,流过电流很大。
另外,R2是不是放在C2,C3之后更好.用R3为了减少7805发热?

网友I:
稳压管确实反了

网友J:
灯亮的时候,电容降压的功率在灯上,灯灭的时候,功率都在稳压二极管上了,自然就会很烫。一种方法,增加稳压二极管功率,但这个方法有点不可行,好象没这么大功率的稳压二极管,就算有,价格也很贵。另一个办法是搞个电路让这个功率耗在功率电阻上

网友K:
还有这样使用稳压管的.

网友L:
1.电阻2多大的阻值?能起到限流作用不?
2。原理图看稳压管是反的,建议看看稳压管的用法。
最后祝你好运!:D

网友M:
稳压管是反的。

楼主:
电路是我很急画上去的,稳压管是弄反了,现在用了24V 5W的效果好多了,没怎么烫了

网友N:
可以加个限流电阻嘛

网友O:
工作不工作都一样耗电/发热,不是一个产品。
还是用工频变压器吧,

网友P(2010-12-26):
不知道你的负载电流多大,C1用到33UF很大啊,当灯关掉时,功率都在稳压管上面了,当然是很烫了!

网友Q:
并联线性稳压要求分流器件最大可承受源端的最大电流,稳压管一般只有几mA到20mA,需要扩流。

用一中功率三极管,发射结串在稳压管的阳级,集电极接在稳压管的阴极即可

网友R:
一个未经计算的电路很难一次调好的。
一个好的电路应该是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调试出来的,希望楼主在注重动手的同时,要加强电路分析计算。

网友S:
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您把稳压管接反了,正向电阻很小的

网友T:
稳压管从没见过有这么用的,起码得有个电阻和它串着,一是限流,二是把多余电压扛着,你这图反了,就是一只二极管。

网友U:
发烫还算好的了,
33uF,如果负载空载的话2A多的电流呢~
这电路设计的真TMD的扯淡。

网友V:
回复 网友J:

这位说的有道理啊
而且稳压管接反了

网友V:
用一中功率三极管,发射结串在稳压管的阳级,集电极接在稳压管的阴极即可
---------------------
这句话怎么理解的啊

网友V:
发烫还算好的了,
33uF,如果负载空载的话2A多的电流呢~
这电路设计的真TMD的扯淡。
--------------------------
2a的电流怎么来的啊,能推导一下吗

网友W:
看着真别扭,一般情况下是上正下负,你非要把整流桥反着放,另外,这个电路是恒流源电路,当led不工作时候,稳压管几乎要承受全部恒流电流,,,这个稳压管也接反了吧,那就是直接导通了

网友X:
回复 网友V:
PNP的发射极和稳压管的阳极接在一起,集电极和阴极接在一起,另外基极再加个电阻到地。这样可以给稳压管分流。
本人见识少,猜测应该是这样。

网友X:
回复 网友V:
是不是,33uF的容抗是100欧左右,所以电流是2A。
不过应该不是这样的.后面还串了电阻R2电流肯定到不了2A。

网友V:
回复 网友W:

同感!哈哈

网友V:
回复 网友X:
谢谢,说的很对的,是个并联稳压电路,谢谢高手

网友Y:
C1太大,网上有阻容降压电路的电容的计算公式,自己搜一下,可以试着把电容改小电阻改大

网友Z:
你这个是阻容降压供电,这种供电方式相当于恒流源供电,当你有负载时,电流消耗在稳压管跟负载上,稳压管温度会低,如果关闭负载,电流就全部流过稳压管,稳压管消耗功率就很大,温度就很高了。

网友AA:
LZ犯了最基本的错误,仔细看看稳压管的伏安特性,稳压条件是什么

网友AB:
增大R2的值 当你的灯关掉时  经过稳压管的电流超过它的最大值电流  导致稳压管上的功率过大

网友AC:
经过计算,把电容C1适当减小也有利于减小稳压管上的电流,目前这种接法,粗略估计电流在200mA左右

网友AD:
回复 网友V:
PNP的发射极和稳压管的阳极接在一起,集电极和阴极接在一起,另外基极再加个电阻到地。这样可以给稳压管分流。
本人见识少,猜测应该是这样。 ...
引用 网友X:

集电极和阴极接在一起,这怎么分流?分流后电流岂不是流入集电极了?不懂了

网友AE:
我小学水平也看出来反了

网友AF:
稳压管反啦,肯定会发烫的。

网友AG:
楼上有些认为加大R2的阻值,可以降低稳压管电流。对此,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减少R2的阻值才对。R2的作用只是抗浪涌电流。R2大,R2浪费的热能越大。解决楼主问题方法:1.电容降压改电源变压器、改开关电源。2.减小C1容量。3.在C1后面并联一个电容,即采用电容分压电路。4. 加大稳压管功率或多个(比如3 - 4个)相同稳压管并联。

网友AH(2011-01-25):
同意19楼的说法!

网友AI:
稳压管接错了!

网友AJ:
24V稳压管反了没?
反了的话LED不亮吧?
是不是LED亮的时候稳压管不工作,LED灭了后稳压管就工作了?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接反了

网友AK:
晕死,哪有这么用稳压管的,别说24V,240V都有可能发烫,在负载功率很小的情况下,你的这个电路电容电压接近市电最高电压~~~~~~

网友AL:
稳压管接反了

网友AM:
稳压管反了,R2放在C3和稳压管之间更好

网友AN:
不是好办法!

网友AO:
.

长期耗电的设计.

建议LED+支路的供电,与7805供电支路分开.
这样就不会在LED不工作时把功耗全落在稳压管上.
----不工作时,在稳压管前直接关断

虽产品成本高了,
但长期使用成本低了.

网友AP:
:lol

像是老张的产品。。。。

网友AQ:
是不是应该在稳压管阴极加个电阻?

网友AR:
如果真是按这个电路,稳压管确实反了

网友AS:
没仔细看你的参数呢,但是一眼就看出稳压管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