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ili9325液晶屏的扫描方向

楼主(2010-08-03):
我弄了一个液晶屏驱动,显示文字时是反着的,从右往左读的,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安装液晶屏时旋转180度即可,:lol

网友B:
修改初始化代码,改变对寄存器R3的赋值,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是不是改#define ID_AM   110这个啊

网友B:
是不是改#define ID_AM   110这个啊
引用 楼主:

看上去是这个

楼主:
这样试过好多次了,还是不行。但是问题还是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C(2014-03-31):
怎么解决的呢,如何旋转180度显示

网友D(2014-07-13):
寄存器设置错误,之前也遇到过,具体哪个寄存器忘了,看手册: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