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大负载

楼主(2010-08-03):
反激式开关电源,当负载达到3A(大负载)时,变压器叫的厉害,输出波形波动大,开关管温度以每秒1度的速度升温。当负载1.5A时,情况好了很多。
不知道这是什么引起,麻烦大侠分析下

网友A:
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难以判断。
有可能是反激电路从电流不连续模式进入电流连续模式,造成反馈不稳定。

网友B:
变压器参数计算有误或磁芯功率不够

较核一下次级电感与初级励磁电流峰值

网友C:
估计是环路不稳产生振荡了。

楼主:
我测了一下电流波形,应该说算断续的 不过很振荡,
于是把光耦的R212减小到500欧,噪声明显减轻,输出波形也改善了许多,
但是开关管温升的速度也加快了很多,这里面有什么内在联系??
伟林兄说环路不稳产生振荡,能不能详细解释下么 谢谢了
对了 我想解释下我说的波动很大:在一个周期内,有一小段时间出现大幅振荡。不好意思,表达能力不够好

楼主:
检测到个部分波形如上,我想问 如何改善输出波形
另外今天调这个电源,当负载加到7欧,电流相当于4A时,不到半分钟,3843爆了,发现6引脚即功率管驱动端明显烧焦
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 谢谢了

网友D:
可能是MOS管的驱动不够,或者变压器饱和了,麻烦楼主上一个完整的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
全图附上 谢谢了

网友B:
反馈端似乎有些问题

看一下3843的内部结构和典型应用

网友E:
先不接负载,根据3843资料,看是输入、输出、频率是否正确
3843爆,是在万用板上搭建的电路吗?300V的输入电源,最好不要在万用板上搭建此电路

网友D:
应该是干扰造成了4脚的锯齿波出现了问题,从而开关频率变化了,造成炸**。

网友F:
关闭太快,di/dt大了,事就多了

网友G:
应该是干扰造成了4脚的锯齿波出现了问题,从而开关频率变化了,造成炸**。
引用 网友D:

ret:e学习,顶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被你说中了   就这种情况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