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4052AD烧录问题

楼主(2010-08-03):
我用了2台电脑都显示

Chinese:连接失败,请尝试以下操作:
1.在单片机停电状态下,点下载按钮,再给单片机上电
2.停止下载,重新选择 RS-232 串口, 接好电缆
3.可能需要先将 P1.0/P1.1 短接到地
4.可能外部时钟未接
5.因 PLCC、PQFP 转换座引线过长而引起时钟不振荡,请
   调整参数
6.可能要升级电脑端的 STC ISP.exe 软件
7.若仍然不成功,可能 MCU/单片机内无 ISP 系统引导码,
   或需退回升级,或 MCU 已损坏
8.若使用 USB 转 RS-232 串口线下载,可能会遇到不兼容
   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帮助购买兼容的 USB 转 RS-232
   串口线

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Operation is stop. / 操作被停止.

  CP210X经过测试也没问题   我用的是面包板 反反复复连接了很多次 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我之前也试过这样,,好像是从重下驱动就好了 1# 0990

网友B:
1,把P1.0P1.1短到地
2,一定要先点下载命令再上电
3,有可能是里面的ISP引导码掉了

网友C:
我们STK6037和STC12系列PIN TO PIN兼容,www.mcu315.com

楼主:
3# hexinhong 先点下载再上电,上电具体是什么意思?不是USB连接就一直是有电压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210X已经是正常驱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