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

楼主(2010-08-03):
哪位能帮忙提供一下升压电路的思路或方法
直流12V升到150V-200V 1mA 体积要小,不用变压器
谢谢!
还有下面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
不用变压器也要用电感(图中的L1),实际体积差不了太多,但用变压器则开关管工作状况要轻松很多。

网友B:
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L1两端电压比较高,隔离有没问题?
楼主做完回来介绍一下结果吧?

网友C:
34063能承受的电压,即输入输出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否则不能安全稳定的工作。

楼主:
34063的输出端是2管脚
把2管脚做Boost的输入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还有仿真的时候,把34063去掉,就接12V,50KHZ的脉冲电压
C2的输出远远达不到170V,最多是75V
难道是L1,C2的值不对吗?

网友A:
5楼:
此种电路,输出电压与负载密切相关。直流输入电压和占空比一定时,基本上是恒功率输出,即负载两端电压与负载中电流之积为常数。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AD9851师傅给的够简洁的
这么说非变压器莫属喽

楼主:
上面加个10K电位器是调节输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