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求助

楼主(2010-08-03):
1种方法:采集设备产生的模拟信号是差分信号,都是5V,能不能直接使用ADS8411的差分输入端进行AD转换,而ADS8411的+IN是(–0.2 Vref + 0.2),是-IN(–0.2 0.2),我如何解决?

2种方法:采集设备产生的模拟信号是差分信号,都是5V,使用LF357运算放大,产生单端信号,然后进行AD变换,我这里AD需要1个单端输入,16位精度(产生16位并行数据),1Mbps以上的AD,我没有找到合适的ADC型号?

网友A:
电平不合适时,可用运放做电平平移,即用加法器实现,同时也可起到缓冲作用,外部信号通常不要直接输入AD,在前端将差分转成单端也是可以的,但你既然已有现成合用的AD就不必这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