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关于用NMOS作为开关管使用的方法

楼主(2010-08-03):
我现在要用51单片机的端口去控制一个12V/5W的负载的开关(其实就是几个大功率的LED),,想用NMOS作为开关管。但是对于NMOS作为开关管的使用有一些迷茫。

我的想法是G极连接端口,然后12V接负载,再接D,S接地。这样使用是不是还缺东西。。因为书上有说,负载电阻必须远大于导通电阻才可以。

那么正确的使用方法是怎样呢。最好能有个图作为说明,非常感谢!

----------------------------------
目前考虑使用的是irf540

网友A:
LED有无限流?
没有限流电阻,用12V恒压为LED供电是不行的。

网友B:
作为开关的接法是正确的,负载电阻在这里当然是远远大于MOS管的导通电阻的,但楼主看到的那句话的表述不确切,实际应从功耗的角度理解,电流的平方乘以导通电阻就是MOS管的功耗,该功耗不能超过管子的耐受极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专家指点。另外,在datasheet中看到irf540的开启电压是3-5V,,端口电压的确可以开启它,但是是不是还不足以让它饱和?

在资料上看到一般都是10V才能饱和。那我想改成8050作为连接端口,然后集电极连接10K再连12V,,输出给NMOS,NMOS和负载的接法不变。。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B:
那么你最好更换其它开启电压更低的型号,要考虑器件离散性在最劣时候的影响,用晶体管电路提高驱动电压当然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