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交叉编译

楼主(2010-08-03):
(无正文)

网友A:
很可能是依赖关系的问题

楼主:
感觉不像是缺其他库, 之前也碰到过找不到X11库文件的问题,最后传递给LD才编译通过,情况比较类似

CFLAGS="-I/opt/install/include -L/opt/install/lib".库文件与头文件都没识别
最后改成CFLAGS="-Wl,-I/opt/install/include -L/opt/install/lib".库文件才识别出来

网友B:
浏览器编译很麻烦的
编译一周也未必能编译出来~~

楼主:
很不顺利,找不到库的问题很多,有的是把库文件直接加到交叉工具目录下才搞定,就是同样的问题解决的办法都不一样,极其郁闷

网友A:
查找库的时候它先查lib的cache记录. 如果系统里确实有交叉编译需要的库. 那么可以把库拷贝到当前目录.

交叉编译需要的环境可能和系统本身环境变量冲突.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lib的cache是否指的是ldconfig所指的动态库或者其他,如果搜索头文件又该是怎么一种方式,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别编译了,一周下来能编译出来不错了~~

网友B:
编译个小的还行~比如说dillo~

网友A: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lib的cache是否指的是ldconfig所指的动态库或者其他,如果搜索头文件又该是怎么一种方式,感谢你的回复
引用 楼主:

系统里有个文件是专门记录动态库的. 具体的我得查查. 这个主要是移植软件的时候用. 我现在只用一个版本. 所以这个问题好久不看了.

搜索头文件就是你那种方式. 但是注意那个目录必须是交叉编译的头文件, 就是你在x86下编译arm的, 那得用arm的库, 头文件.....所以这个依赖关系处理起来那是相当复杂的....

如果上firefox了 那最好还是在arm上编译吧. 会好弄点

网友B:
如果上firefox了 那最好还是在arm上编译吧. 会好弄点
//你让他编译一月俩月阿~~

楼主:
是很复杂,我先交叉编译QT(两种选择,另一种为GTK方式),然后再交叉编译X11的库,作为依赖的库提供给firefox,最后交叉编译firefox,如果不用交叉编译,选择GTK模式,就一路顺利。

网友A:
firefox依赖于gtk

还有这句:
"先交叉编译QT(两种选择,另一种为GTK方式),然后再交叉编译X11的库"
估计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