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的IO口好像几乎都不是5V容忍的啊

楼主(2010-08-03):
准备玩玩STM8L,已经在淘宝上买了5片STM8L152C6,当前的最高档的STM8L芯片。昨天看了下器件手册,发现除了几个特殊的管脚,好比I2C接口,或者XXX的能够容忍5.4V,其他的IO口最大只能容忍4V。那这样的话,等于一般情况下都是和3.3V的外围器件通信咯!

网友A:
超低功耗MCU的环境一般也是低电压的,你搞5V外围器件还怎么省电呢?

如果不需要超低功耗功能,可以用STM8S系列。

网友B:
不会吧,uart可以吗?

网友C:
干嘛购买样片啊?直接找我申请啊。bill.lee@moly-tech.com.

网友B:
我还想拿他做5v的485系统呢。
STM8S的外设远远不如stm8l好啊,我看中他的12bit adc,12bitDAC,还有DMA

网友C:
LZ做什么项目?要用到AD。

网友B:
我几乎所有的项目都要AD, 部分需要DA和485

网友C:
加QQ详聊。:D QQ:626309268

网友A:
我还想拿他做5v的485系统呢。
STM8S的外设远远不如stm8l好啊,我看中他的12bit adc,12bitDAC,还有DMA
引用 网友B:

232的收发器有3V版本的,例如ST3232。485的收发器也应该有3V版本的吧?

网友B:
我都是工业用的,我更喜欢用5V的单片机,我不在乎功耗,如果stm8l有5v的版本最好啦.

网友A:
不在乎功耗就别选STM8L了。

网友B:
不在乎功耗就别选STM8L了。
引用 网友A:

那你推荐个啊,5V的,12bit AD DA的,价钱到15左右就行

网友A:
呵呵,原来LS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网友A:
那你推荐个啊,5V的,12bit AD DA的,价钱到15左右就行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STM32F100系列,就满足这个小小的要求,:o

网友D:
我的楼主的要求差不多,这样啊,原来STM32F100可以用啊,可是编程器,调试器岂不是又要买一套?好惨啊

网友E:
要看楼上是做产品还是自己玩了
如果是做产品,选好了mcu,编程器和调试器是逃不过去的支出
如果是自己玩,实际上用stm32可以去淘宝买很便宜的Jlink,而stm8目前只能用ST-link,ST-link要比山寨Jlink贵多了

网友F:
哈哈.工业用喜欢高电压的.

你还是忍了3.3v吧.抗干扰认真点就ok了.

网友G:
STM8L152从参数来说确实挺好,5V容忍的端口太少确实是个不小的遗憾。

网友B:
最便宜的STM32F100系列,就满足这个小小的要求,:o
引用 网友A:

香主,STM32F100程序兼容STM32F103吧?

网友A:
香主,STM32F100程序兼容STM32F103吧?
引用 网友B:

都是Cortex-M3的内核,就内置外设来说,基本兼容。

网友H:
香主说的对,Cortex-M3内核的产品基本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