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PC机通信

楼主(2010-08-03):
单片机与PC机上的软件通信时遇到有些不能连接。单片机通过主要由MAX232.MAX3245.FT232构成的转换板与PC通信。那同样的转换板为什么有些不能连接呢??

还有一个情况:同一块转换板在PC(a)上可以连接,但在PC(b)上不能连接。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PC机端软件编写的协议有问题?单片机通信协议有问题?
单片机和PC机之间是怎么通信的,协议是自己编写的还是有标准的,还是部分是自己编写的?

我对这方面是个白菜,望computer00老师能给我指点一二。

网友A:
任何USB转串口桥片如楼主所用的FT232都存在兼容性问题,这跟PC端的USB实现方式、主板设计、操作系统、驱动程序等都相关,获得微软认证的桥片兼容性会好很多。

楼主:
任何USB转串口桥片如楼主所用的FT232都存在兼容性问题,这跟PC端的USB实现方式、主板设计、操作系统、驱动程序等都相关,获得微软认证的桥片兼容性会好很多。 ...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元器件焊出来的板子十几块中只有2块能用的,为什么这2块可以与PC连接呢?而且这2块与其他板子是在同一台电脑上试的。

网友A:
如果有可用的,说明就不是兼容性问题,重点检查焊接和电路设计,比如USB端口是否有合适的上拉、232电平是否正确等。

楼主:
如果有可用的,说明就不是兼容性问题,重点检查焊接和电路设计,比如USB端口是否有合适的上拉、232电平是否正确等。
引用 网友A:
usb端口的上拉是指-D和+D的上拉吗?

网友B:
先做自收发实验,确认问题点在哪。

楼主:
今天上午把所有不能连接的转换板改了一下COM口,这样都能连接了。。。但是改成有些COM口,如COM256则不能连接。一般的改成COM4都能连接的。。。这是个什么原理呢??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应用软件不支持那么高的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