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L837 OVPT M99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0-08-03):
我的长城M99显示器,亮一下就熄灭了(背光不亮,还有显示)找到电路图但是没有INL837的PDF资料 ,不清楚OVPT VSEN 引脚的作用。

网友A:
液晶吗?换个高压条就是了。

楼主:
我把R523原100K的电阻改为47K的就能点亮了,在使用中,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R523在IC9脚OVPT线路上)

楼主:
我把R523原100K的电阻改为47K的就能点亮了2个多小时后就不亮了,没办法淘宝买了10个灯管1.5元,换了4个其它备用,正在使用中.

楼主:
使用一天又无缘无故的熄灭了,准备更换高压板了!不想在折腾了.!!!

楼主:
更换高压板故障依旧,闪一下灭,怎么也没有想到灯管又坏了,这次是破裂了,奇怪的是能用一天后才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