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总线EMI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我们的系统分三级,一二级之间以CAN通信(100Kbps),二三级之间以RS485(100Kbps)通信,都是用的RJ45接头,用未带屏蔽的网线连接。
现做EMI测试的时候发现从通信线上有干扰信号出来,频率在200M内,整改工程师建议我们在通信线上加共模电感。

不知道在RS485,CAN差分通信线上加共模电感是否是通常的做法,对正常通信有没有什么影响。

共模电感体积好像都有点大,如果没有小的,用小磁珠行不行?

另外共模电感是加在RS485 A,B线上吗?电源和地上要不要加点什么?

网友A:
485使用的共模电感很小的,只有1206的封装,如果要使用更小的也可以,比如0805封装,就是滤波效果没有这么好。如果不想用,在线上加个磁环也有一定的效果。

你说的个头很大的,根本滤不了这么高的频段。因为是差分信号传输,用磁珠不是很好。
不知今天是不是你给我来过两次电话。但我不知你是干什么的。

CAN和485差分信号速度差不多,可以用一样的共模电感,也可以用差不多的防护方案。

电源和地加什么可以根据情况而定。

网友B:
为什么不采用阻抗匹配的RS485专用电缆呢?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网友B:
加感技术并不适合应用于带中继器的数字通信。
没有中继器则可以考虑。

采用RJ45接头实际上也就限制了电缆的大小、类型。

网友C:
应该使用共模扼流圈,磁珠肯定不行的

网友D:
可以更华屏蔽线,双端接地测试一下

网友A:
用共模电感或磁环应都有一定的效果。共模电感用WCM-3216-222T

网友D(2010-09-11):
在设备出机柜或机箱处安装磁环有明显的效果

网友E(2010-12-28):
共模电感和磁珠是两个概念,必须用共模电感。
这帮人怎么就知道卖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