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ALB IDE和pic16f877a手册不一致?

楼主(2010-08-03):
手册标示RB电平变化中断设置寄存器是IOCB。

而在MPALB IDE 8.53里面找不到IOCB?

不晓得是啥原因。特请教。谢谢!

楼主:
地址0x96是-- --- --- 不能修改?

楼主:
877手册:
3.4.3 电平变化中断
所有的PORTB 引脚都可以被单独配置为电平变化中断引脚。 控制位IOCB<7:4> 允许或禁止每个引脚的该中断功能。请参见寄存器3-8。上电复位时禁止引脚的电平变化中断功能。

mplab ied里面没有控制位IOCB?

网友A:
建议下载英文数据手册对照
PORTB的引脚电平中断是由OPTION_REG配置沿,INTCON的RBIE位控制使能的
怀疑看错了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错!
在手册:
3.3 PORTB 和TRISB 寄存器描述:

3.4.3 电平变化中断
所有的PORTB 引脚都可以被单独配置为电平变化中断
引脚。 控制位IOCB<7:4> 允许或禁止每个引脚的该中
断功能。请参见寄存器3-8。上电复位时禁止引脚的电
平变化中断功能。
对于已允许电平变化中断的引脚,则将该引脚上的值与
上次读PORTB 时锁存的旧值进行比较。 将与上次读操
作“不匹配”的输出一起进行逻辑或运算,以将
INTCON 寄存器中的PORTB 电平变化中断标志位
(RBIF)置1。
该中断可将器件从休眠中唤醒。 用户可在中断服务程序
中通过以下方式清除中断:
a) 对PORTB 进行读或写操作。这将结束引脚电平
的不匹配状态。
b) 将标志位RBIF 清零。
不匹配状态会不断将RBIF 标志位置1。而读或写
PORTB 将结束不匹配状态,并且允许将RBIF 标志位清
零。锁存器将保持最后一次读取的值不受MCLR 和欠压
复位的影响。 在这些复位

网友B:
1.看中文的不要奇怪数据手册有错
2.就是看英文,和IDE对不上也不是啥稀奇事,以Datasheet为准,这个错得要少些

如果现象还是很奇怪,可以找MCP的FAE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