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actel的FPGA替换altera的,求教~

楼主(2010-08-03):
最近做项目,想用actel的FPGA代替原来的altera的FPGA,ep2c5~
相同规模的actel的FPGA型号是什么?
各厂商都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标称参数,换来平台,评估产品需求真麻烦。

网友A:
看一下A3P250吧,不知道是否适合你需要。你替换的初衷是什么?actel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好买,我们用的少。也可能是渠道没找对。

楼主:
价格吧,而且能省下一块配置芯片

网友A:
我之前问的这个片子要270,可比cycloneII的贵多了。

网友B:
相同规模的actel芯片相对要贵一些,不过省了一片配置芯片,保密性也好

网友C:
两家FPGA内部结构不一样,actel的FPGA是3输入结构,一个versatile只能实现一个功能
(All three-input logic functions – LUT-3 equivalent
• Latch with clear or set
• D-flip-flop with clear or set
• Enable D-flip-flop with clear or set)所以差别挺大;
一般来讲,实现同样的功能(特别是计数器、锁存器较多情况下), altera的FPGA所需要的资源要比ACTEL的少;
如果你以前用ep2c5(5k LE), 要换成actel的,建议你至少得用个a3p600(13k versatile)
你自己可以用actel的libero建个工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从成本来看的话,actel的不占优势;
如果保密性是首要考虑因素的,actel的是较好的选择。

网友D:
如果ep2c5的资源用的比较多,特别是用了乘法器和大量片内内存,可能a3p600都太小,另外如果时钟频率比较高(超过100M)换ACTEL可能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