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我把JTAG给禁止了,现在要从新编程,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0-08-03):
芯片是Atmega16,写完程序后把JTAGEN位清零了,后来发现有错误想从新编程,AVR Studio4就连接不上。
谁知道怎样才能从新编程啊,还是我这块板子就这样挂掉了?

网友A:
可用高压编程恢复。

楼主:
可用高压编程恢复?
芯片是ATMega16L-8au,是贴片的,已经焊到板子上了,以前就只用JTAG编程,怎样才能高压编程啊?
谢谢

网友B:
如果isp使能的熔丝位没改,那也许还能用isp方式

用高压是肯定可以的,

楼主:
isp使能的熔丝位没改,但是我没有那种开发器,连线也是分散开的,好像不容易搞,明天我看一下高压编程
先谢谢了

网友A:
用高压编程可行,但要加接好几条线,较麻烦

网友C:
如果熔丝位没改,芯片没有琐死 ,可以用USB ISP下载。买个烧写器就行。或自己焊也行。
如果锁死了,建议再买一个。

网友D:
呵呵,新手最容易反这个JTAG和ISP熔丝位搞错,建议先用直插的练习几遍,整明白后再搞贴片的。直插的用TOP编程器就能恢复熔丝,通用编程器对直插的估计都能起死回生。

网友E:
热肠说的对,此法对新手初学者比较合适,正中经验之谈,赞一个。

楼主:
我想用JTAG的4个引脚做按键接口用,看数据手册上说JTAG使能就不能用,就把它给搞了,结果。。。
再仔细查看,也没看出来MCU的JTD置1后那4个引脚是否能当IO口用。/RESET拉低后能将JTD清零,也不知道/RESET拉低时JTAG还能编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