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加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在批量生产时为方便测试,一般需要在PCB板上加哪些测试点呢?具体怎样进行批量测试呢?我看到有些PCB板上没有留测试点,他们批量生产时是如何测试的??

网友A:
没有流测试点的,他们可能有的是测试的时候把顶针顶到焊盘上了

请大家参观我的PCB LAYOUT展示图 http://photo.blog.sina.com.cn/maocheling

楼主:
谢谢,一般需要留哪些测试点呢?除了测试电压外还需要测些什么东西??

网友B:
具体功能 不同测试点也不同  一般是顶指针顶焊盘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的电路的。不同功能的电路,需要测试的参数当然不一样的。

网友D:
你的电路的关键点

容易出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