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功能是AVR单片机有的,而51单片机没有?

楼主(2010-08-03):
有什么功能是AVR单片机有的,而51单片机没有?两者可以代换吗?

网友A:
建议楼主直接下PDF看看 一目了然

网友B:
avr 有的,51都有,51的厂家实在太多了
51最基本的可以外扩程序空间,avr就没有

网友C:
哈哈,估计是LZ是专门找茬的。。。

网友B:
avr 的特长就是锁死熔丝位,这个51没有

网友D:
架构不一样

网友E:
踢馆,鉴定完毕。终极答案:32个通用寄存器

网友F:
很多是51没有的!

列举数例如下:
第一   JTAG跟踪调试开发工具(适用于业余调试),在AVR中有源码可以DIY。51没有提供。
第二   AVR的性价比高,51通用型号中没有带AD和PWM输出。既使有,也是属个别厂家,价钱超贵,供货购买开发都成大问题。
第三   开发工具的支持问题,AVR有强大的开源工具GCC-AVR支持,51就没有。不要小看这个工具,此乃是单片机菜鸟迅速成长的秘密武器。

网友G:
很多是51没有的!

列举数例如下:
第一   JTAG跟踪调试开发工具(适用于业余调试),在AVR中有源码可以DIY。51没有提供。
C8051F系列单片机一样有JTAG,而且价格和AVR的差不多
第二   AVR的性价比高,51通用型号中没有带AD和PWM输出。既使有,也是属个别厂家,价钱超贵,供货购买开发都成大问题。
STC10/12系列单片机一样带AD,PWM价格不一定比AVR高。
第三   开发工具的支持问题,AVR有强大的开源工具GCC-AVR支持,51就没有。不要小看这个工具,此乃是单片机菜鸟迅速成长的秘密武器。
这个51就没法比了。
当然,两个构架根本就不同的单片机没有什么好比的,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根据设计要求选择。

网友D:
LS
要说开发工具,这其实是51的最大优势
KEIL我就不用说了,地球人都知道

至于开源,KEIL基本上就是开源的,最新的UV4,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