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8051的串口通信问题1

楼主(2010-08-03):
如果SBUF='A',则一定是先传送A对应ASIC编码的高低电平吗??(试验得出是,但想在理论上再求证一下),可以改变编码吗??怎么改??

楼主:
哇,高手快出现哦

网友A:
不管你怎么改,传出去的都是16进制的数,高底电平!

网友B:
想怎么改呢?另外纠正下,ASCII(不是ASIC)
如果你写的是SBUF='A',传送出去的肯定是A对应的ASCII码,对应的就高低电平。
想传别的数据,写SBUF=0xXX不就行了吗?

楼主:
SBUF='A',keilC汇编之后A其实就成了ASCII码,对吗??
回复 网友B:
有办法将A以自己定义的编码发送出去吗

网友B:
没这个必要吧,如果你想可以这样
#define A 0xA0
....
SBUF=A;
注意,A不要加引号了。

网友C:
中间加个变换程序即可
最简单的查个表即可

楼主:
您说的变换程序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我要发送A,但其实可以发送B,只是A映射到B上了 7# ayb_ice ??

网友D:
难道楼主要做数据加密???

网友E:
#define A 0xA0

这样定义肯定悲剧,A都敢替换

网友F:
恩。可以重新列个表。。

网友G:
试试堆栈 数据用双引号

网友B:
编辑点,不好意思,发重复了。

网友B:
#define A 0xA0

这样定义肯定悲剧,A都敢替换
引用 网友E:

#define A 0x10
SBUF=0x10;//语句一
SBUF='A';//语句二
语句一输出的应该是0x10
语句二输出的应该是A对应的ASCII表。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H:
可以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数据加密,只是在恰好看到这个,有对单片机发送的编码有点不太理解,所以问一问

网友I(2010-09-03):
学习了,很好的主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