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8051的串口通信问题2

楼主(2010-08-03):
现在一般异步串口通信格式帧都为:起始位(0)+8位数据位+终止位(1,1.5,2),但如果我单片机起数据采集的作用,完整的一组二进制数据是十三位,是要分两次传送,变为起始+8位+终止位,起始+(有效)5位+终止位吗??
有办法设定数据格式为  起始位+13位数据位+终止位这样的格式吗

网友A:
利用这3位几乎实现 HDLC啦,厉害!

你把后5位充填3个0,变为一组数据传送2字节8位不就行啦。利用这3位空位还可以设置8个帧序号,简单协议确认发送/ 接收。何乐而不为?

楼主:
8个帧序号我再看看,不太懂...那我说的13数据位可以实现吗??怎么实现 2#

网友B:
按楼上说的做,传两个字节。你自己说的13数据位无法实现!

楼主:
...我的回帖后面怎么有冷漠...

网友C:
一次只能发八位数据,除非你有16位的单片机做

网友D:
LZ
还没有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先不结贴,把东西做一做再说,不懂再请教各位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先不结贴,把东西做一做再说,不懂再请教各位哈

网友A:
距离远或者高速通信可能就需要一些简单协议了。

挺简单的标准协议。但是过去不知世界上有多少人花费了毕生精力才研究总结出来的。我们今天只是享用他们的心血成就。
……为了防止消息丢失,发送方和接收方可以达成如下一致:一旦信息被接收到,接收方马上回送一条特殊的应答(acknowledgement)消息。如果发送方在一段时间间隔内未收到应答,则进行重发。
(所谓特殊的应答ack 就是用序号表示的“我已收到你发来的第N 帧消息,希望下一帧你发送第 M 帧消息。——冷漠注)

    现在考虑消息本身被正确地接收,而应答信息丢失的情况。发送者将重发信息, 这样接收者将接收到两次。对于接收者来说,区分新消息和一条重发的老消息是非常重要的。通常采用在每条原始消息中嵌入一个连续的序号来解决该问题。如果接收者收到一条消息,它具有与前一条消息一样的序号,则它就知道这条消息是重复的,可以忽略。
      …………

                                 ——摘自《……》

网友E:
楼主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网友F:
13数据位无法实现

网友G:
现在貌似没有,这个不是很标准的东西吧

网友:
LZ是用来学习的还好,如果是产品,那真不敢想象

网友H:
一次只能发八位数据,除非你有16位的单片机做
引用 网友C:

就是32位,64位的单片机,也只能发8bit,呵呵,这个跟单片机位数无关

网友I:
老老实实发两次吧

网友J:
怎么赚积分???

网友C:
这些是最基本的东西,你连书上的基本知识都搞不清楚还做什么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对这些应答什么的还有点模糊,谢谢你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知道一般的是8位,但想不通为什么只能是8位??按15楼的说法,高位数的单片机不是很麻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些的确是最基本的东西,但你不觉得基本的也有可问之处吗

网友H:
回复楼上的,这是由于RS232的协议如此,一些标准化机构至今未对RS232做升级,还有就是现在单片机里面的UART收发的字节缓冲都是8bit的,mcu硬件如此,我们只好如此了。高位数的单片机其优势在这方面无能为力。

网友K:
就爱看题外的辩论

网友A:
回21楼:
想发任意比特变长度一帧信息?带这样HDLC规约通信控制器的单片机绝对有;最常用的Intel的80C152 ;通信功能强,可靠,中文手册资料齐全;贵呀,200¥一片。

用80C152,——8位51软硬件兼容单片机整合的通信控制器,发送/接收一帧长度可以是任意位(上限192X8比特)而不一定是8位,——例如 LZ的13位一帧长度。HDLC规约一帧信息的长度是以比特为单位的。而UART只能以一字节为单位固定一帧。

网友L:
RS232那个通信标准就是接收7或者8个位的数据,没有别的可选。不要瞎指挥了,16位单片机的UART口也一样,这儿的菜鸟也太菜了吧。大学怎么毕业的?

网友M:
呵呵,干脆创造协议吧,嘿嘿

网友A:
21楼说的是:最基本的也有可问之处。 好啊,再说点能够发送5位一帧的芯片:
1、能够与51系列直接接口的UART——8251,能够通过设置使得一帧为5、6、7、8位。LZ若有意想超过大学毕业水平,不妨玩玩8251;我有一堆,送你10片小意思。与89S52接口图和应用C程序一块送。
2、PC机上的串口UART(基于8250的)都可以设置5、6、7、8位一帧发送/接收。C,BASIC,VC,BC,……都有现成模块,一个调用就行啦。

当然不可能发送一个13位数据初始化芯片一次,先聚集一堆数据,然后先发高8位一组,然后重新初始化5位一帧,再发送低5位一组数据,接收方负责拼装去吧。

如此化简为繁,与众不同,谁说LZ的想法不行?创新!

网友N:
非要这样搞,用一个IO口来模拟Uart了,搜一下有现成的代码。改改就能用了,这么低的速率,一次收发几万bit都没问题

网友O:
一个人开车遇到了转弯,停下车来,上网到bbs论坛,质疑为什么路不是直的,并请求大家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也就希望眼界能开阔点,你们都是前辈,希望多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好意思,还没毕业,现在高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现在高二,还不望超出大学水平,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下罢了

网友P:
新手上线,来学习!

网友Q:
这个是涉及到帧的概念,LZ可以再看看

网友R:
不管是什么单片机,最多为8个数据位,这是与硬件有关的,除非日后有所改变.只要大于8位数据,请分两次发送就OK了.

网友S:
这是异步通信,双方没有同步时钟,按约定的波特率,使发送方按约定的时间发送数据,接收方在预定的时间范围内采样数据线,发送起始位的目的就是约定各自动作的起始时刻。
但是双方的时钟不完全同步,经过若干位之后,就导致某一方没有按照约定的时刻动作(超前了或滞后了),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所以异步通信多数要求帧的长度有个上限,无限长的数据帧没有推广的价值。

一次通信中各帧的长度如果不同,可能会出问题,例如相邻两帧的长度不同而前一帧丢失,就会把后一帧当做前一帧接收,结果这一帧就会在帧边界的判断上出错。

还应该防止出现下面情况:协议规定多帧通信,发送结束后接收方应返回一个应答帧,结果由于某种原因,发送的某一帧丢失了,接收方还在等待,而发送方以为已经发送完了而再等待应答帧,就会陷入死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