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批

楼主(2010-08-03):
http://www.embcom.net/thread-18991-1-1.html

网友A:
阻容元件用0603还是0402?换成0805吧
MCU周围那一圈插针干掉(可能就是这点显得业余……),就近多放几个退藕电容;
有以太网,工作电流估计不会小,LDO的散热管脚(最宽那条)应拥有一块足够大的铜皮,大小根据手册选;
两个DB9插座应保留足够间距,否则直接用市面上现成的串口线是不能同时插的;
如果是演示用,电源输入端串连个肖特基二极管防反接是常识;
蜂鸣器配这样的小板的话应选小号的(就是贵一些),驱动三极管用NPN型的,8050,9013等都可以,选SOT-23封装就够了。就算用TO-92,也应该选等腰三角形的那种,还有,图中封装错了,e和c反了——估计是用了默认的库。

网友A:
细线配大焊盘,应补泪滴

楼主:
阻容元件用0603还是0402?换成0805吧
-------------------使用0603是为了减小体积.

MCU周围那一圈插针干掉(可能就是这点显得业余……),就近多放几个退藕电容;
-------------------这个是实验板. 方便调试用. 真产品肯定去掉了.退耦电容只能接在外围. 而电源连接线相当的粗. 所以没接去耦电容.
有以太网,工作电流估计不会小,LDO的散热管脚(最宽那条)应拥有一块足够大的铜皮,大小根据手册选;
-----------------enj29j60的电流在200ma上, 但这个dm9000么, 最大90ma左右. 估计没大事.

两个DB9插座应保留足够间距,否则直接用市面上现成的串口线是不能同时插的;
---------------------
就是不想让他同时查.

如果是演示用,电源输入端串连个肖特基二极管防反接是常识;
--------------
俩电源接口都是放反接的.

蜂鸣器配这样的小板的话应选小号的(就是贵一些),驱动三极管用NPN型的,8050,9013等都可以,选SOT-23封装就够了。就算用TO-92,也应该选等腰三角形的那种,还有,图中封装错了,e和c反了——估计是用了默认的库。
-------------------------这个我没注意...

细线配大焊盘,应补泪滴
-----------------细线配大焊盘的都是些需要小电流的线. 补泪滴意义不大. 需要大电流的就直接用粗线了.

网友A:
泪滴是为了实现平滑过渡,消除应力,避免转折处断裂(插拔接插件、切脚……)
还有那过孔实在是相当的小,厂家会加钱的

楼主:
泪滴是为了实现平滑过渡,消除应力,避免转折处断裂(插拔接插件、切脚……)
还有那过孔实在是相当的小,厂家会加钱的
引用 网友A:

收到. 明白.

在改!

网友B:
个人觉得电源设计的不好,,电源是最最大的干扰源。

网友C:
以太网的电路不会这么简单吧,至少有个隔离啊,另外我接触的以太网IC,至少外围还有些起见的,你的信号线上干干净净?难道新出的片子?给个型号大家看看吧,别的不多说了。

楼主:
以太网的电路不会这么简单吧,至少有个隔离啊,另外我接触的以太网IC,至少外围还有些起见的,你的信号线上干干净净?难道新出的片子?给个型号大家看看吧,别的不多说了。 ...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都使用内置线圈隔离的rj45接口

按照标准电路, 肯定有器件啊. 不过实际上网络差分线一来就行了, 线圈隔离是防雷击等别的, 以我的观点, 室内环境使用连隔离都不用!

到时候分开工用和民用就行啦, 家里用估计N久也用不到很多保护元件.

这个板子做这么低价是为了开拓消费类电子市场. 自然要刀尖上跳舞, 能省的就省啦.

网卡芯片用的dm9000a. 台湾人的便宜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