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通讯中,如何来对码

楼主(2010-08-03):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协议

网友A:
包括物理层协议

网友B:
先要交待清楚是什么码。

网友C:
:lol
自己写协议...

网友D:
对码是一个较笼统的概念,不同场合,含义不一.但有一层意思是相同的,即由一方发送一串码给另一方接收,至于接收方拿到数据作什么用,是储存登录备用,还是验明正身立即执行,就不一定了.

    为了安全,设备A要连接设备B 先发出连接请求 B收到以后 会要求操作者输入A端设定的密码 以确保B的操作者对该次连接是知情并同意的 .

    1)定码防盗器(定码式)
  早期的遥控式防盗器是主机与遥控器各有一组相同的密码,遥控器发射密码,主机接收密码,从而完成防盗器的各种功能。这种密码发射方式称为第一代固定码发射方式(简称定码发射方式)。定码发射方式在汽车防盗器中的应用并不普及,当防盗器用量不多即处于一个防盗器初期应用阶段时,其防盗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还有保证。但在防盗器进入大量使用时期时,定码方式就显得既不可靠又不安全。其密码量少,容易出现重复码,即发生一个遥控器控制多部车辆的现象。遥控器丢失后,若单独更换遥控器极不安全,除非连同主机一起更换,但费用过高。安全性差,密码易被复印或盗取,从而使车辆被盗。

  2)跳码防盗器(跳码式)
  定码防盗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密码量少、容易出现重复码,且密码极易被复制盗取等缺点。现已推出密码学习式跳码防盗器。遥控器的密码除了身份码和指令码外,又多了一个跳码部分。跳码就是密码按一定的编码函数,每发射一次,密码随即变化一次,密码不会被轻易复制或盗取,安全性极高。密码组合有上亿组,根本杜绝了重复码。主机无密码,主机通过学习遥控器之间的相互识别。若遥控器丢失,可安全且低成本地更换遥控器。

      在单主机,多从机通讯系统中,若从机数量不确定,例如防盗报警系统,可以接入10个触发探头,也可以接入100个触发探头,这时主机若用固定码,则主,从机必需放在一起配套供应,用户第一次配了10个探头,下次再配,就会与主机不配对.
      因此采用现场对码方式,把从机地址码发送给主机储存登录备用.主机本身不带固定码,只配备一个足够容量的eeprom.每个从机出厂时固化一个唯一地址识别码,一般是存放在eeprom中,出厂时通过专用工具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