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了,我也来晒块小板!

楼主(2010-08-03):
这个板子的接口,是为了兼容老产品,所以4个接口插座比较丑!唉,没办法!

楼主:
看了VVVJ的作品,深有感触呀,干活还是太湖弄!还是有差距呀,得学习呀!板子的覆铜去掉了,这样看着方便,上下是工艺边!去掉内电层的图

楼主:
公司不允许用PADS,真@¥%……&*,没办法,个人感觉,altium出图,还是不如pads好看!再发一个bottom面

楼主:
板子违背了几个原则,
1:电源入口不合理,如果电源从右上角如比较合理,但是为了兼容,没办法
2:CPLD的晶振,领导的意思,必须要和28335公用一个,不合理,但是#%……&**@#,用了一个芯片,分成两路晶振信号了
3:板子的上下空间太有限了,如果再给我5毫米的距离,会比现在好得多
4:公司的规定,不让用0603的电阻和电容,原因是实验板,工人焊接困难,@#¥%……&
5:原接口部分,划分不合理。
现在才发现,大公司干活,掣肘太多,还是小公司好呀!

楼主:
这是第一版,就是个实验板,可以拿出来晒,第二版,就不能拿出来了,还得吃饭呀,呵呵!
希望兄弟们多多提意见哈!

网友A:
1:电源入口不合理,如果电源从右上角如比较合理,但是为了兼容,没办法

个人觉得在左上挺好的。

网友A:
学习,我不会布线,嘿嘿。

有几根线太粗,感觉像蚯蚓:P

网友B:
让我们这些小鸟们怎么活啊。。。。。。。。。

网友C:
看着挺漂亮的.呵呵……厉害

网友D:
画的不错,功力有一点,赞一个。

网友E:
像核心板。。。。那么多的接插件。。。

网友F:
0603的电阻电容焊接困难么?

网友G:
偶像 努力

网友H:
还用28335啊,都缺货了,换个CPU吧

网友I:
呵呵,我从来没布过这么高密度的板,看起来很不错很整齐的样子。

网友J:
那条长长的CLOCK看着的确有些不舒服。

楼主:
无奈呀,那条长长的clock,实际上做了包地处理,但是由于CPLD的clock不是两边都是地,所以,正面那条短线,没有包地,还将28335的晶振输出端,连接到了CPLD的另一个晶振输入端,如果EMC不好,就用这条吧,呵呵,另外,尽量跟领导争取,第二版用独立的晶振!

电源的入口是这样,由于从左上入电源,但是通信的两个can和复位芯片,用到是5伏的电源,这个是为了尽量用公司库里面现有的芯片,减少库存芯片的种类!现有的布局,电源层的分割,五伏电源横穿整版,不好!最好的方式是,各个电源层,只在他供电的电源区域。不要横穿到不是其他的电源区域。

网友K:
为什么高手们走线都这么顺呢
俺也就偶尔布布线
都是交叉来交叉去的
那个乱啊

PS:借个地问下,信号线是不能穿越电源电路么,给个解释,谢谢。。

网友K:
再回个
好漂亮啊

网友L:
呵呵,挺不错的,比我画的好

网友M:
这线走的很漂亮啊。。高手

网友N:
如果能把原理图设计出来就强了

楼主:
楼上的几位,都是谁的马甲?

网友O:
0603的不难焊接吧??
呵呵

楼主:
我用0603好多年,但是现在公司的生产部那边反对用,没办法!

网友J:
要强势一点啊,说不定只是个习惯问题,只是生产部的人焊惯了0805的。
只要有稍微称手一点的烙铁,0603并不会比0805难焊,但对于板子,可以省下不小空间的。0603现在基本是主流了。0402我也经常手工焊的,用的是那种刀形的烙铁头,尖尖的烙铁头反而不好用。

楼主:
呵呵,估计楼上的还很年轻吧,做人要温和一点,特别是不同部门之间,好的人际关系很重要呀,不然,你就会处处碰壁,我这次不是加了0603的排阻么?一点一点来,让对方慢慢接受。

另外,用0603的封装,不光是为了省地方,是为了更小的ESR。

网友J:
作为男人:
该温柔时要温柔,该强势就要强势。
有时自己太温柔,别人就会强势。

为了搞好部门关系,明摆着可以提升产品质量的方法确不去用。
搞好人际关系不是通过这种让步的办法的。特别对于生产部的同事,最好的办法是:平时多与他们扯扯淡,不要尽谈工作方面的。有条件的时候请几个负责人吃吃饭。包管他们会更支持你的工作。

网友P:
回家。我得继续修炼!

网友Q:
嗯,布得很好啊.:D

网友R:
电源在左边比较好,注意BGA芯片的上部有段和数据线平行的电源线,小心干扰。
对晶振如果距离不要超过20mm,可以加个缓冲器。这样节约个晶振。
我们是贴片的,都是0201的。会俩debug的时候,也是用手焊接。之间如果空隙能放下镊子头,还可以,就担心放不下镊子头。这个住cpu不太了解,频率是多少的,感觉数据线,不等长。对高频信号线,可能有影响。

网友S:
请问实际得图要多大

网友T:
n天前记得你说板子全外包 不自己画 搞的一大片人对你崇拜不已 难道当时喝醉了 :lol

楼主:
呵呵,那是对付小人的方法!没有办法呀!这招最灵!
板子不大,尺寸忘了,呵呵!有时间量量!

网友U:
画得很不错啊

网友V:
好图,赏裤头,哈哈

楼主:
哈哈哈,你再不来!我就去喊你来了!

网友W:
不仅教技术,还教社会经验,好贴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X:
为什么不能用pads?

网友Y:
学习! 很多细节有待慢慢体会~

网友Z:
这些板都很有技术难度哦

网友AA:
请问楼主此图多少时间完成?

楼主:
哩哩啦啦,花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主要是调芯片管脚耗费了一些时间,另外,还有别的工作,我不是专业画板子的,还有其他的工作。

网友AB:
Re:
为什么高手们走线都这么顺呢
俺也就偶尔布布线
都是交叉来交叉去的
那个乱啊

PS:借个地问下,信号线是不能穿越电源电路么,给个解释,谢谢。。 ...
引用 网友K:

呵呵,布线是需要用“心”的,只要肯用心,就能布得更漂亮。
当然,CPLD的引脚可是能够随便定义的,所以布线当然就跟“顺”了。

顺便对这个汗一下:
4:公司的规定,不让用0603的电阻和电容,原因是实验板,工人焊接困难,@#¥%……&

网友AC:
高手走线顺,那是布局问题了,布局好了,你布线也是很顺的……:)

网友AD(2010-09-11):
总体来说,楼主在电源上的处理还是下了一定功夫的,但是高速信号的处理是不是还有点冒险,没有做等长处理,就连匹配电阻也给省了,看来成本控制比较严格啊!

楼主:
嗯,楼上的评价比较中肯,不过外挂RAM是静态RAM,主程序在内部FLASH中跑,中断程序在内部RAM中跑,外部RAM打算降频,存储调试信息,关键数据都在内部RAM中,整个系统想要降频跑,打算跑在100M,外部RAM跑在10M-20M就够了,高压环境下,呵呵,一切以稳定为主。当然,等长最好,匹配电阻打算下一版加上。不差钱,呵呵!

网友AE(2010-10-18):
阿弥陀佛

网友AF:
表扬一个,老狼最近进步很快

网友AG(2010-11-25):
用PADS画的吗?

网友AH:
这么漂亮的 还说不好?我要跳楼了

网友AI:
功力不错,也算是个高手了,不是用PADS LAYOUT画的吧

网友AJ:
板子很漂亮,我为什么就走的那么乱了,如何提高布局和走线顺畅问题,请老狼哥多多赐教!!!!!!!
崇拜!!!!

网友AK(2012-11-29):
电源在左边比较好,注意BGA芯片的上部有段和数据线平行的电源线,小心干扰。
对晶振如果距离不要超过20mm,可以加个缓冲器。这样节约个晶振。
我们是贴片的,都是0201的。会俩debug的时候,也是用手焊接。之间如果空 ...
引用 网友R:

没见过0201封装的,是不是小了点,镊子不好夹吧

网友AL:
画得很好看啊

网友AM(2012-12-29):
楼主画的挺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