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字符串转16进制数啊

楼主(2010-08-03):
比如我有字符串 A={"ab"}
我要把这个转成 十六进制 ,就是 0xab ,
大家给参谋下啊 怎么做啊?
不胜感激啊

网友A:
u8 ascii_to_hex(u8 asc)//ascii字符转换为hex
{
        if(asc<='9')
        {
                return(asc-'0');
        }
        else if((asc>='A')&&(asc<='F'))
        {
                return(asc-'A'+10);
        }
        else if((asc>='a')&&(asc<='f'))
        {
                return(asc-'a'+10);
        }
        else
        {
                return(0);
        }
}

u8 hex_value = (ascii_to_hex(A[0])<<4)+ascii_to_hex(a[1]); //提取16进制字符串

楼主:
谢谢你啊 很感谢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