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02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单片机通过cd4052 控制多路rs232通信,当单片机上电复位时,默认其中的一路rs232通道,单片机的引脚由高电平(初始状态)变到低电平时,max202的发送输出端电平跳变沿产生震荡,大概几百毫秒才达到稳定的状态,震荡导致接收方误认为是通信信号。
考虑到max202电荷泵的稳定时间,单片机让电源稳定供电30秒,在初始化,结果震荡还是存在,max202和电容等都更换过,应该不是这的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不会是电荷泵“振荡”导致,可能是控制电路方面的原因,贴出你的电路图。

网友B:
在单片机上电时看看cd4052的输入与输出是不是一致 ,有可能是4052上电的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 不要采用 4052 这样的片子多路控制数字信号.
可以考虑使用 4选1, 8选1, 16 选1 的数据选择器来做,
即使用象与非门等电路, 自己搭也不麻烦到哪里去.

网友D:
检查一下电路和代码吧,这种情况不应该出现,模拟开关的输入控制端不要悬空或高阻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