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2429接MCU控制音量加减的模拟串口电路

楼主(2010-08-03):
1  引言
本文介绍的音量控制IC为M62429,市面上有很多类似的产品,例如:FM62429、CD62429、CSC62429等。其实,掌握了一两种IC的编程方法,稍作改动就很容易移植到其它产品上。M62429是日本三菱公司的音量控制IC,音量调节范围是0~-83dB,控制精度每步1dB,内部电路如图一。

图一 M62429内部电路
2  硬件电路
根据图一而设计的电路如图二。
图二中已省略了单片机与功放连接的其他电路,只剩下AT89C52的晶振部分、与M62429相关的电路、控制音量必需的按键电路等,加上电源之后,该电路可以独立工作。由于AT89C52真正的串口已用于其他用途,M62429的4脚(DATA)连至AT89C52的P2.2,M62429的5脚(CLOCK)连到AT89C52的P2.1。由这两个引脚(P2.1、P2.2)作为模拟串口与M62429通信,控制音量的数据便由这个模拟串口发出。
音频信号从LH1输入,其中L通道信号经过C1耦合到M62429 的1脚,被控制之后从2脚输出,再经C2耦合到LH2输出到后级进行放大。R通道信号经C4耦合到M62429的8脚,被控制后从7脚输出。经C3耦合至LH2输出到后级进行放大。在LH1处输入合适的音源,从LH2处就可以监听音量控制的情况。SW1为音量增加按钮。SW2为音量减小按钮,SW3为复位按钮。

图二  M62429与单片机的连接
3  软件设计
从M62429使用手册可知,送去M62429的控制数据DATA为11位。通常的用法如表一:
                表一:M62429 常用的11位数据(DATA )结构

表一中D2~D8是根据音量的大小变化需要改变的数据,其中D2~D6的编码如表二,
表二  M62429音量衰减值与D2~~D6的关系

从表二看出,D2~D6控制步长为4dB,需加上D7、D8(见表三)才能达到控制步长为1dB的要求。例如最大音量时衰减值为0dB,查表二,D2~D6数据为10101,查表三,D7,D8为11,所以D2~~D8应为1010111,根据表一,D0~D10这11位数据为10101011111。同理,衰减值为-1dB时的11位数据为10101010111。由于AT89C51系列单片机处理数据是8位,由P2.2、P2.1组成的模拟串口无法一次完成11位数据的发送工作。我们只好把这11位数据分为两次发送,我们可以用先发送6位、后发送5位的方法(当然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发送。例如衰减0dB的数据10101011111,先发送前6位101010,后发送5位11111。由于AT89C51系列单片机数据为8位,我们可以在这些数据后面加上“0”,补足8位。那么,衰减0dB的一组数据就成为了10101000和11111000。把这组数据用十六进制数来表示的话,就是A8H,F8H。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出各个衰减值的数据。
我们设计程序的思路是:根据开机预设衰减值,用查表法查出衰减数据,然后把数据发送出去,发送时先发第一个数据的前6位,再发送另一数据的前5位。由于M62429的控制范围是0dB~-83dB。在这个范围内,数字越大,音量越小。要增加音量,就要减少用于查表那个数字(程序中R4的值)。框图如图三。

图三  程序方框图
根据上述思路设计的程序如下:
ORG  00H
M429CK  EQU  P2.1     ;M62429时钟COLCK
M429DA  EQU  P2.2     ;M62429数据DATA
    UPVOL  EQU  P1.0     ;音量增加按键
DOWNVOL  EQU  P1.1    ;音量减少按键
        MOV  SP, #10H
        MOV  R4, #20       ;开机预设衰减值
M62429: MOV  A,R4         ;预设衰减值送A
        RL   A             ;乘2
           MOV  DPTR,#TAB   ;衰减数据表首址送DPTR
           MOVC  A,@A+DPTR;查出衰减数据
           MOV  9H, A ;9H、R2为一组衰减数据的两个存放单元
        INC  DPTR         ;指向下一个数据
        MOV  A, R4
        RL   A             ;乘2
        MOVC  A,@A+DPTR ;查出另一个衰减数据
        MOV  R2,A
        CLR  M429CK
        MOV    A,9H
        CALL  IN6BYT      ;发送前6位数据
        MOV    A,R2
        CALL  IN5BYT     ;发送后5位数据
  UP:  MOV   C, UPVOL   ;检测音量增加按键
        JC    DOWN        ;无按下,转测音量减少键
        CALL  DELAY      ;有按下,延时去抖
        MOV   C, UPVOL   ;再测
        JC    DOWN
        JB    F0,EEE        ;音量已是最大转EEE
        DEC   R4           ;音量衰减值减1
        CLR   C
        CJNE  R4, #0, M62429;与音量最大值衰减0dB比较,未达最大,转M62429
        SETB  F0             ;己是最大,建立标志
        JMP   M62429
  EEE:  INC   R4             ;音量衰减值增1
        CLR   F0
        JMP   UP
DOWN: MOV   C, DOWNVOL  ;检测音量减小键
        JC    UP
        CALL  DELAY
        MOV   C, DOWNVOL  ;再测
        JC    UP
        INC   R4              ;音量衰减值增1
        CLR   C
        CJNE  R4, #83, BBB   ;与音量最小值衰减83dB比较
        LJMP  M62429
  BBB:  JC    M62429        ;R4<83 ,转M62429
        MOV   R4,#83        ;R4>83,需修正,保证r4里的值<=83
        JMP   M62429
IN6BYT: MOV    R3,#6        ;发送6位数据子程序
本文创新点:1、程序中控制数据用查表法查得,使之控制方便,容易理解。
            2、软件硬件结合紧密。
详细的产品信息请查阅:http://www.szczkjgs.com/products_3525.htm

网友A(2012-07-17):
怎么没支持楼主!我来支持一下!

SIGNATURE............................................................................................................................................................
滚珠丝杠|http://www.gunzhusig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