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不了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2010-08-03):
(无正文)

网友A:
查询时,中断是没有使能得,一般有一个全局使能,和一个具体的功能中断使能,所以要确保都打开了,还有中断的向量设置对了吗?

楼主:
to acute1110:
如何打开全局是能呢?

网友A:
我没有看过LPC2138的datasheet, 需要你自己查一下datasheet

楼主:
再明确一下问题的现象
当我使用软件仿真时,可以进入中断。
当我使用硬件仿真时,就不可以了。
前提是我的硬件是开发板,应该没有问题的说。
有没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呢?
或是别的原因。

楼主:
实用软件仿真成功,能否说明程序没问题呢?

楼主:
晕,还靠自己解决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