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变压器出来的双极性的方波转换为正弦波

楼主(2010-08-03):
如题请教,频率11K 要求自身损耗小,带载能力强,用LC滤波吗?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再加一级LC谐振

网友B:
要求插入损耗小,且频率是固定的,那就只能是使用LC谐振回路。
不过,楼主说是从变压器出来的方波,那么可以改变压器这部分,让变压器的一次或二次绕组成为谐振回路的一部分。

楼主:
LC 的参数怎么确定.才是最合理的?
波形已经出来了 但是不知道LC的参数是不是最佳的,现在用的是472 630V CBB电容 40MH电感

网友B:
谐振频率不会计算?
电感电容之积开方,乘2pai,取倒数,是谐振频率。
此式在任何一本电路基础书中都找得到。

楼主:
不是不会算, LC的乘积一定可以有很多种组合,我不知道哪种最合理?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解答

网友B:
6楼:
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
选择LC,是要实现最大功率传输,而最大功率传输的条件是阻抗匹配(顺便说一句,阻抗匹配只有在此才是正确用法)。这就需要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根据负载来选择LC回路。
LC回路并非只有LC两个元件,实际上还有损耗,表现为等效的R。而损耗又与L大小有关(匝数多必定用线细)。
另一方面,从成本考虑,电感较贵,体积也较大,所以应该选择较小的电感,较大的电容。当然,这样的选择还受前述阻抗匹配的制约。

楼主:
谢谢解答 ,负载是纯电阻,另外问下电感在谐振点时它的直流电阻是不用考虑的吧??100K的高频变压器如果只用10K的频率对它的输出能力(功率)会有影响的吗?

楼主:
如果L:40MH  C:472  换成L=400UH C=474 两个电路的特性会有什么区别呢 ? 我现在用的是 LC的低通滤波电路 就变压器输出串个电感 再并上个电容.

楼主:
假设 40MH的跟400UH的电感 饱和电流一样 不考虑体积跟成本

楼主:
是否跟电路的Q值有关 Q值不一样波形就不一样了?

网友B:
“负载是纯电阻”,多大的电阻呢?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就需要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根据负载来选择LC回路。”
简单地说,在你的工作频率上,L的感抗与C的容抗应该与负载电阻相等。

没有什么“100K的高频变压器”,变压器都是在一个频率范围内均可工作的。

“如果L:40MH  C:472  换成L=400UH C=474 两个电路的特性会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问题,最好你自己仿真,比我这里叙述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