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块74139怎么做成5-24的译码器

楼主(2010-08-03):
课本上的题,实属不会
用三片74139做5-24的译码器,觉得应该是输出引脚要复用

网友A:
在增加一块74138吧!

楼主:
具体点你加上138怎么实现

网友A:
回复 楼主:

A0和A1接74139的AB端,A2、A3和A4分别接74138的ABC端,再用74138的6个输出端接74139的片选端就可以了。

注:A0~A4为地址线,其它可查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