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之间的差别

楼主(2010-08-03):
第2个电路 和第1个电路的差别  第2个基极没接偏置电阻对输入的信号有限制吗? 接成第1个电路这样可以不?

网友A:
第一个图是错的,反馈为正,难道你要做比较器么?那电路也说不过去。第二个图中是有偏置的,接在输入和地之间的电阻就是。交流放大器中,通常将输入偏置于电源的中点,这样可用动态范围最大,正负电源供电时的中点就是地,单电源供电时则为1/2Vcc。

网友B:
注意供电,一个是单电源,一个是双电源。偏置点通常取1/2电源电压。

楼主:
哦   知道啦  这点被我忽略掉了   呵呵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