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关于单片机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0-08-03):
今天焊完一个板子之后
上电的时候发出吱吱的声音

开始一直以为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查了很久都没有查出来
晚上用示波器查的时候
偶然把示波器的测试点接在晶振的一个脚
那吱吱的啸叫声没了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声音是晶振发出来的。
经过拆换晶振,稳频电容后
吱吱声音还是存在。

现在基本可以排除虚焊,线路板的问题(因为以前的板子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用示波器看波形也没有明显的不正常现象。
特在此发帖求助高手分析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晶体发声极罕见,可以用个十字头起子来确定真正的发声元件,一端依次抵在元件或PCB上,一端紧紧压在耳朵上,利用固体传声可以很快找到发声器件,然后再分析发声原因,如果确实是晶体,只能说明其品质太差,要更换生产厂家。

网友B:
看来,还是耳朵差一点的好。
要不,太能干,发现问题多,也累。

网友C:
有可能是陶瓷电容发声。如果有电感或者变压器的话,也很有可能是它们发声。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问题能有这么多的大侠来帮忙。

我的电源部分采用的是12V的铅酸蓄电池供电,经过LM317和一个AMS1117两个线性稳压芯片电平转换。

昨天折腾了一天没找到原因,今天早上想试试chunyang提供的建议,但是上电的一听
那吱吱的啸叫声没了。:'(来的不明不白,走的也不明不白。

QQ您说的可能是陶瓷电容发声,这个可能性也可以基本排除。我的整个系统板的电容全部采用的是贴片封装的钽电容。中间有模拟电源跟数字电源加了一个10nH的电感滤波,昨天我有把这个电感也给卸掉,但是还是会叫。

再次感谢几位高手的热情帮助。

网友D:
即使就是晶振发出的声音,也不一定是晶体的问题
这都只是现象,不是原因
先把基本情况检查一下,比如电压,电流,是否有开路,短路,原件插错,插反...
最后可以用替换法拔除
你这种情况可能是产生了自激
...

网友E:
你晶振频率是多少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分析。

对整个电路板的电压,我都有用示波器测试过,

从波形来看,没有明显的带刺的噪声
由于使用的元件都是贴片封装的,我的系统也基本上全部使用片内的资源
外面的元件也就几个电阻和电容
6楼您说的自激,请问有判断的方法吗?
我也有考虑过是自激,
但是我里面不存在运放啊。。

TO 7楼:我的晶振是22.1184Mhz的
这个晶振在我的另外一个板子上使用都是正常的。
还有,那吱吱的啸叫声只是在昨天焊完的几个小时内有出现
今天早上上电的时候没有那种啸叫声了。

网友F:
可能昨天遇到鬼了

网友G:
晶体那点激励功率都能发声呀?还有上M的频率您老要是能听到,就成了传说中的“黄金圣斗士”了。

电路里要叫的,一般都是功率元件,有用开关电源没?查电感和变压器。

楼主:
呵呵,,可能也是哦,或许是我昨晚精神恍惚了

幻听了。。。

我测试晶振的交流电压峰峰值是1.5V左右

另外,我的整个系统采用铅酸蓄电池供电,中间经过两次线性稳压。。

听到的吱吱的啸叫声很微弱

但是靠近PCB板子的时候,还是能很明显的听到。

网友H:
你肯定吱吱声来自线路板?
能“吱吱”叫的,除了某些动物以外,大部分是感性元件。
对比一下,其它正常板子的工作电流。
非要查出来,一个个元件换,应该会找到声音源的。不然就是线路板本身质量了,可能铜皮松了。
再不然……发生灵异事件了。

网友I:
总结大家的看法,灵异事件。至少我自己还没有遇到过没有功率原件的电路板发出“吱吱”叫的

网友J:
有这样的晶振啊,建议收藏!

网友K:
一个晶镇引发的帖子

网友L:
以前有个同事拿板子听了半天……最后还是我发现旁边的电话机话筒没挂好。
现在城市人的听力基本都很差,建议你找个麦克风(视频聊天的那种就可以)接到电脑的MIC输入端口,再下载个“声卡示波器”软件……拿着麦克风边扫描板子,边观察波形幅值,很快就能找到发声源了。

楼主:
o(∩_∩)o 哈哈。。。。

谢谢楼上的那几位的建议。

我是从农村来的,可以肯定的是,声音是来自于我的板子。

就算打开窗户外面有很大的干扰声音

但是那个吱吱声还是很清晰的,只是很微弱而已。

对于这个现象,我现在无法复原当时的情况了

因为第二天早上上电的时候,那声音就没了。

谢谢大家关注。

楼主:
:'(.

刚刚准备调试的时候,上电又出现了那嘶嘶的啸叫声。。

看来我真悲剧了。

网友M:
你把晶振的外壳接地应该能好,进口的片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M:
就用焊锡滴一滴在外壳上,然后用地线把外壳和地连在一起,这是经验

网友M:
你试试看,好了说一声

楼主:
TO 20楼:
谢谢您了。
我刚刚换了一个不是同批次的晶振后

发现还是有啸叫声。

刚刚按照你的建议,在晶振的外壳上焊了一个线出来

那声音就没了。

现在把线拆了,只留了一些焊锡在晶振的外壳上

那声音也没有了。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确实如您所说

是晶振的接地的问题。

虽然以前有看到过要求晶振外壳要接地良好

但是考虑到系统的美观,所以一直没接。

没想到惹出这些问题来。。。

呵呵,再次感谢各位热心帮忙的兄弟。

网友N:
实践高手很多,学习了~~

网友H:
“只留了一些焊锡在晶振的外壳上那声音也没有了。”
如果最终晶振外壳没有接地,就不能得出结论“是晶振的接地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过会吱吱叫的晶振,长见识了。

网友O:
哈哈,还有这等事

网友D:
10把话说大了吧

网友P:
回复 网友A:
佩服!

网友Q:
长见识了 今天又学到一滴

网友:
稀奇事,围观一下

楼主:
TO 24楼:

是这样的,昨晚本来是连了跟线的,
但是这线没有接地。
连上线后,啸叫声就没了。

而且是很明显的没了。

后面我又把线拆了,
啸叫声还是没了。

所以,初步可以判定是晶振的原因。

我使用的是C8051F120单片机
我明确记得手册上有提过:晶振的外壳要接地。

只是当时限于外观设计,所以没考虑这一点。
综上所述,我基本判断是晶振外壳接地的原因。

如果这个现象以后还能复原,我会及时与大家沟通的。

网友M:
国外基本上晶振都接地,这样保险些

网友R:
可能昨天遇到鬼了
引用 网友F:

灵异事件?

网友S:
晶振发声不太可能吧。
玩单片机的经常遇到灵异事件。最后都是自己装鬼吓自己。
建议楼主用“桃木棍”把晶振附近的元件点点。点到哪个件儿,声音变了,八成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