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上套热缩套管干嘛用?

楼主(2010-08-04):
我昨天看到一块PCB,上面有个玻璃保险丝,两头有引脚焊到PCB上的那种
挺长的,大概有40mm长度(是不是就是5*40呢?)
然后在上面套了一个热缩套管,吹好,焊到PCB上去
我就想问下大侠们,为什么要套这个热缩套管呀?
难道是防止保险丝破裂?

网友A:
防爆后短路

楼主:
回楼上:
爆后短路?怎么短路?
我最初以为是,怕玻璃破裂,导致散的到处都是
短路,怎么短路呢?

网友B:
。。。
散的到处都是就当然容易导致短路啊。那还用说。

网友C:
引脚太长,防止短路。
玻璃管保险丝的玻璃管直接爆掉还是少见的,一般是熔丝。

网友D:
哦!!这个我好像觉得不怎么样啊!!

网友:
玻璃管保险丝的两端都是金属导体,套热缩套管防止与别的器件短路、增强与周边器件的绝缘强度

网友E:
我想防爆的可能性会大一点,不至于爆了以后整个产品里都是玻璃。

网友F:
提高可靠性了,防止融化的金属飞溅

网友G:
提高可靠性, 防止和周边零件短路。

网友H:
防爆炸后到处飞火。

网友I:
带套套都不知干啥?傻!

网友J:
这是一种便宜实用的安全套……

防止两端金属壳跟别的元件碰触

网友K: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防爆

网友L:
楼主告诉我,这个保险丝比较长,我认为是防止运输和安装时 玻璃管破裂的,后来楼主偷偷的告诉我,那个保险丝上面写的是  1000V  1A,  闹了220V 与其他的元器件要8mm的距离,隔离作用,怕有人碰到俩端的裸露金属,  嗝屁了

网友M:
我炸过一个玻璃保险丝,修电瓶车充电器失败
插电瞬间,炸的我当场石化

网友N:
如果是炸开了,那个热缩管能起作用吗,我觉得还是提高绝缘强度为正解。

网友O:
这是一种便宜实用的安全套……

防止两端金属壳跟别的元件碰触
引用 网友J:

en,这个。。。。。

楼主:
绝缘强度·····
看来大家比较认可这个

网友P:
我想也是防爆作用

网友Q:
起绝缘的作用吧

网友R:
我个人认为玻璃保险丝一般不容易爆炸,估计还是增加绝缘性的!呵呵!

网友S:
楼主告诉我,这个保险丝比较长,我认为是防止运输和安装时 玻璃管破裂的,后来楼主偷偷的告诉我,那个保险丝上面写的是  1000V  1A,  闹了220V 与其他的元器件要8mm的距离,隔离作用,怕有人碰到俩端的裸露金属,   ...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这样。

网友T:
保险      套
我承认我错了:L

网友U:
安全(套),隔离!

网友V:
玻璃保险丝, 220V,我搞爆过,当场炸得什么都没有,就剩两个头子,以后不敢再直接裸露着用了~~

网友W:
又学到点。。无论是防爆还是避免两头短路,还是戴上热缩管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