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适配器中U+和U-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08-04):
(无正文)

网友A:
悬空即可,USB端口取电无需辨识设备,也不存在数据交互,故必须悬空。

网友B:
悬空就好用,我用过。

楼主:
拆了一个市场买来的USB适配器看了看,发现U+接了GND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意义,端口内本来就有下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