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无人?都没见过此芯片

楼主(2010-08-04):
在论坛上发了一个IC启事 可是没有人回复  难道论坛中就没有经验丰富助人为乐之人吗   -----IC外壳标示为BY6601 用在DC12V 转DC40V  8脚贴片
   有没有人用过这种芯片的   有其资料的   感激不尽

网友A:
内置功率管的还是驱动的IC?

网友B:
你说的这种IC大把,问题你的电路都不发上来,大家怎么看啊.

楼主:
PWM输出   外置功率管

网友A:
ocp3601
或者FP5138
都可以

楼主:
ST.you  知道BY6601是哪里的吗  查不到资料

网友A:
不认识你说的BY6601,有可能是型号不全,又或者是别人乱起的一个名字,自己打上去的。
看原理就是我说的那两种芯片,可以直接代换的。

网友C:
确实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