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51写的程序怎么使各个模块联合工作

楼主(2010-08-04):
用c51写的程序怎么使各个模块联合工作由于从来没有与人合作写一个程序,不知道怎么配合?

有几个疑问请教高手指点:

1怎么才能使各个模块联合工作。

2全局变量怎么才能共用。

3函数之间的数据如何传递。

4如果我写模块,那么我是不是一定要去,看另一个人写的主函数框架。那这样的话,还不如我自个写算了。

网友A:
建议你才用minios,ucos的一些操作策略,通过消息机制,信号量机制来同步各个模块,公用全局变量,进行数据通信,如果你的rom,ram足够,各个任务的开销,还有os的开销计算清楚后,系统地mips支持,还是用os吧,用了os,每个任务由一个人写,比较好进行模块化的设计

网友B:
LZ真幸运,能有一个团队(2人以上)来合作写一个程序。

如果我写模块,那么我是不是一定要去,看另一个人写的主函数框架。那这样的话,还不如我自个写算了。

        这里疑问:几个人合作多模块写一个程序,必有一个人是头儿。——他来写main()主函数框架,其他人做的都是辅助他的工作,或者独立的功能性模块,例如打印(机)处理模块,数据处理模块等等,——都是一些不能单独运行的(被调用)函数的集合(和C函数库的模块作用一样,你的团队也可以自己做MYLIB.lib 模块函数库。)。一个好汉三个帮,只能有一个是好汉main()。
         如若每个模块都是main(),——都去看头儿的主函数框架怎么写的,然后回来自己也写一个,都想当好汉,就乱套了。

extern用在说明中使本翻译单元或分程序中能使用其它程序文件或外层定义的对象。
        用extern修饰说明的变量叫全局变量(或外部变童),这种变量可以跨越各个程序文件在整个程序中使用。为了使一对象(变量或函数)成为在整个程序中可用的,必须在一程序文件中对其进行定义,并在需要使用该对象的其它文件中用相应的说明把它标示出来,以供编译程序与连接程序对它进行必要的处理。

          全局变量是PUBLIC的,其它模块只要用extern 引用而已。
         所有C函数(包括你团队其他人写的模块函数)都是PUBLIC的,其它模块只要用extern 引用而已。
         如果模块函数之间要传递数据,只能通过各方约定的共享存储区间(C编译器规定在?BYTE?和?BIT?)实现。而“告知”信号在函数参数中。——这是裸奔,其实和OS邮箱意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