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容是X2电容还是CBB电容

楼主(2010-08-04):
最近看到一张电路图,是三相输入,在两二相之间接了一个看似X2 的电容(C27),上面标的型号是474J500VAC,但是购买此器件时没有500VAC的X电容,所以现在疑惑中,不知道这个是X电容,还是CBB电容,另外C28与C30是Y2 电容

楼主:
补充一下:R29 是压敏电阻,
我查了一下资料,X电容是接在L与N之间的,现在用三相输入,那接在A,B之间的用什么X 电容呢,好象市面上没有超过300V的X电容。

网友:
我认为是CBB电容。

楼主:
我认为是CBB电容。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CBB电容,那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肯定是X电容,不能用CBB或者Y电容,

网友B:
应该说肯定要用X电容

网友C:
CBB么 还有什么

网友D:
是X电容,CBB电容的耐压不够,X电容和Y电容统称为安全电容,标称为275V的X2电容,其耐压值在2.5KV左右,所以,不能用CBB电容代替安规电容

网友E:
CBB绝对不可以这样接的!

网友F:
我认为是CBB是电容,X电容是需要泄放电阻的

网友E:
X电容是需要泄放电阻。但是CBB是否需要呢、。?

偶不知道。去查查再来。我认为应该也是需要的。

网友G:
当然需要,不管用什么电容都需要
泄放电阻是为了防止断电后电容上的残余电荷电人的。

网友H:
我也认为是CBB

网友I:
零伙线中间接电容然后连到大地,应该用安规电容吧

网友J:
肯定不会是X2电容,因为X2电容耐压做不到,应该是军工级的XX电容。X1也就是300VAC

网友K:
我认同9楼的看法。

网友D:
X电容只有在大于或者等于100nF的时候,才会加泄放电阻。
泄放电阻的作用是在拔掉插头后,在规定时间内,插头上的电压低于36V安全电压,

网友E:
CBB也是需要泄放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