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AT91SAM7X 的PIO为双向I/O

楼主(2010-08-04):
我看了半天AT91SAM7X,只看到其分别可设为输入(PER ODR)或输出(PER OER),如何把PIO的某个脚设为双向或如何操作能够达到双向呢?如何象51那样既可作为地址线,又可作为数据线,51可用XBYTE[]等来读写外设内容,那AT91如何操作呢?请高手指点

楼主:
高手何在?

网友A:
俺没看到AT的ARM有这个功能,做不到。

要么输入,要么输出。

和51不同概念了,楼主。

楼主:
那如何实现与某些外设的数据读写呢?难道ARM比51还差,就连扩展几片74-245 255等芯片也比较老火,怎么解决这类问题呢?

网友A:
建议楼主去看看ZLG的书,先入门。NXP和AT的彼此都差不多的。

这东西对你来说是深奥,但俺也 不知掉咋通俗的告诉你,只能慢慢体会了。

楼主:
能不能直接告诉一下呢?我看了AT的书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双向I/O,告诉方法也行呀,在此我多谢了

网友A:
是根本无法设置成你想要的。

楼主:
那如何读取双向的外设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