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下雨,又有很多产品从客户那里退回。

楼主(2010-08-04):
:'( :'( :'( :'( :'( 产品为车载MP3,解码芯片为48脚 LQFP封装。产线上的坏机也比较多,一般故障为不能开机。此些坏机经热风枪吹一段时间后,大部分机可以正常开机。初步诊断为潮气太大,影响芯片正常工作。大侠们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受潮的问题。。。。

网友A:
刷防潮清漆,聚胺脂封装,硅胶封装

三防漆(VT-380)

三防漆(VT-380)

产品简介

  本品为透明保护胶,能在各种印刷电路板上生成保护膜,防止漏电、防止弱酸、碱、酒精潮气的侵蚀以及霉菌和盐雾,切实达到防潮、防霉、防尘的“三防”效果。

  应用范围:
  防水防潮,提高绝缘强度,隔离电线电缆,隔绝电线接头、螺丝接点、开关盒等与空气的接触。用于电视机可防止高压包等元件漏电导致的电晕,也可用于保护地图、图表、文件、图纸、手稿等柔质物品,防止大气对高频天线、电视天线、收音机天线等的侵蚀。保护船用通讯设备、电子设备免受盐雾侵蚀。

  产品特点:
  •防潮湿和盐雾,防止腐蚀,延长设备寿命,保护效果持久。
  •抗高温。
  •线路板可以再上锡。
  •室温固化。
  专业的PCB线路板保护专家,更多产品详情请与威泰化工联系或登录网站。

网友B:
1、采用性能更好的线路板板材;
2、布板时走线之间的间距尽量拉开;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测试好的板直接过松香水,就不知道客户对环保什么的要求高不,操作的时候注意通风并戴口罩

网友D:
三防漆,喷涂和晒干禁止人靠近

网友E:
在上贴片机之前烘干了没有。

楼主:
三防漆一瓶50多块,成品太高了。喷松香水,好操作否?大家做过的电子产品有做过防潮处理吗?贴片材料烘干了,再上贴片机也没用,半成品一但受潮,就完了。

楼主:
:'(1、采用性能更好的线路板板材;
2、布板时走线之间的间距尽量拉开;
这样做没有多大效果,因为解码芯片的脚太密了,容易受潮。这两天产线停了,客户又在下订单。急呀。:'(:'(

楼主:
聚胺脂封装,硅胶封装。
请问T叔,聚胺脂封装,硅胶封装。是什么东西,怎样操作?

网友F:
。。。。。。。。。。至于吗?
如果真是受潮引起,那你的环境实验肯定过不去的阿,那又是如何出货的呢?
别想着防潮,找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A:
http://www.feiyanggongsi.cn/files/product321.htm

硅溶胶成本较高,且酸碱度较难掌控,不推荐用.

其实最简单方法是花十几元买一罐清漆自喷漆(汽配市场有),每罐可喷5平方米.几分钟就干了.名片大小板子开销才6~7分钱.

网友G:
用了上面的漆以后,我想还要看看是怎样安装在车里的,看看能否找到有容易进水的方法。就是要注重结构。

楼主:
。。。。。。。。。。至于吗?
如果真是受潮引起,那你的环境实验肯定过不去的阿,那又是如何出货的呢?
别想着防潮,找设计的问题吧.\
没有下雨的天气,是不会出这种问题的。只有潮湿多雨的天气,才会有这种问题存在。这跟电路设计有什么关系。假设一个IC的振荡电阻是12M时,干燥的天气电路是没问题的,潮湿的天气会怎么样呢?这个也跟电路设计有关吗?:)

网友H:
喷三防漆效果比较好

网友I:
既然已经是车载的的产品,PCB板材要选好的,其他设计上的事倒好说。

网友J:
潮湿问题本身就是设计问题。好好考虑设计问题吧。

网友K:
你们产品量产前做过温湿度测试么?

网友L:
额。。最近也会潮湿,现在是夏天啊!!!怎么会这样的,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M:
。。。。。。。。。。至于吗?
如果真是受潮引起,那你的环境实验肯定过不去的阿,那又是如何出货的呢?
别想着防潮,找设计的问题吧.\
没有下雨的天气,是不会出这种问题的。只有潮湿多雨的天气,才会有这种问题存 ...
引用 楼主:

是的呀,90%湿度环境测试!!!#!·

网友N:
IC很烂,补是补不来的,换方案吧

楼主:
请17楼大侠赐教。怎样设计才能保证产品不会受潮。

网友O:
清漆都觉得成本高……其它的应该不用想了
其实材料再贵,整体算下来一块MP3小板增加成本不过几分钱

网友P:
多次路过,实在忍不住说一句:

连一点漆钱都要省,难道你的公司口碑、产品市场、售后人员的人工等就都这么不值钱???

网友Q:
感觉好的PCB板材很重要,好像4层的一般比2层的抗潮性好。

网友R:
4层比2层的价格贵了N多。如果只是防潮,你也太有钱了

网友S:
回复 网友P:
说的是

网友T:
车载产品对环境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吧。高温、高湿、交变湿热的试验都做了吗?

网友U:
个人觉得,不是潮气造成的,问题是由潮气显现的,尽量找下设计的原因,仅供参考。

网友V:
喷清漆不是什么产品都可以的,青漆是易燃品,在对阻燃有要求的产品中,是要慎用的,三防漆可以,但三喷的方式很难操作,SOP文件可不好写,喷多喷少,是否均匀都是问题。

刷松香水是个馊主意,不仅易燃,而且有毒,ROHS检测也未必通得过,同时这个企业做三体系认证也不可能通过了。

相对适用的就是硅胶或者添加了阻燃剂的聚氨酯,不过聚氨酯也有一定的毒性,所以操作的时候也要略微主意为好,但这两个方法的好处就是可以开一个工装,工人操作起来比喷漆容易把握一点。

网友W:
用高低温湿试验箱 做产品老化试验

网友X:
回复 楼主:
去买三防漆,我以前的公司就用这个。蛮好的,就是气味难闻

网友Y:
还是**是设计的原因,又不是什么小信号电路,设计好了,喷一点水是没有关系的。
手机主板,低温时,表面是厚厚的水珠,照样工作。

所以还是测试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工作。

网友Z:
31楼说的条条都有依据,不知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AA:
估计是因为太在意成本,压成本用料出了问题。在产线上就问题多的话,就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严重的品质问题。

网友AB:
个人 觉得 解决潮湿 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如果用晶振的话  应该从晶振这个地方 花功夫
我想 你还会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