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的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
希望不是幼稚的问题,STM8 优先级有四及,嵌套是不是也是四级呀,下表我看不明白,能讨论一下吗?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luckl/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81416772/QQ/WinTemp/RichOle/B9UNX{X8)M$2FEL[98POP}K.jpg

网友A(2010-09-22):
软件优先级是主程序是0级,向上从低到高为 0 1 2 3,3级中断不能被其它软件优先级的中断打断(包括同样是3级的)。同样软件级别的中断,同时中断的时候,硬件优先级高的先响应。

网友B:
楼主给的是个表格吗?似乎没显示

网友(2014-03-23):
最近我也在搞STM8S中断嵌套问题?

网友C:
STM8 优先级有四级,那么最多嵌套三层.(如果再有不可屏蔽的TRAP, TLI 等, 最多会嵌套4层)
通常编程中并不需要关心怎么嵌套的问题, 考虑足够的堆栈空间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