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BT6的模拟端口问题 呼唤香水城!

楼主(2010-08-04):
我的氢气传感器输出信号,接GPIOC0或GPIOC3都没问题,可是接GPIOC1或GPIOC4就会被拉低变形,无法采集AD数据,怎么回事?

楼主:
外接的是电阻分压电路。

网友A:
可能是:
1)程序问题。
2)电路问题。
3)阻抗不匹配。
4)理解错误。
5)其他。

楼主:
解决了,我将分压电阻的阻值提高到300K左右就行了。

楼主:
谢谢香水城1

楼主(2010-09-16):
怎么结贴?

网友B:
香主似乎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提到了

网友C:
点我要结贴,就结贴了:lol